请教下大家我换舵机是DS525还是KST515好一点呢

楼主(2014-06-15):
请教下大家我换
舵机
是DS525还是KST515好一点呢 用过的朋友麻烦说一下嘛 价格两个都差不多 主要是性能和寿命

网友A:
建议kst515
我500上用的是515,啥问题没有,很好用。

网友B:
525就算了,520的话不错

网友C:
525齿轮不咋地 需要较长的磨合时间 搞不好就会 卡死 不过520真是好舵机

网友D:
貌似515会金鱼尾'不过是轻微的,我在用,盆友的也有金鱼尾,都是新鸡

网友E:
高压用515,底压用520,520底压速度比515高些,力量底一些,但完全足够应付450/500锁尾了...

网友F:
525一般都是用来锁尾的吧????

网友G:
我买过一个515,新装X3,试飞 金鱼尾,于是重新调试,调试中挂掉。。。
返回厂家修好在群友手中5-6个起落 空中挂掉。。。
本来又买了个515准备装第二台X3尾舵的,听到这个消息,全新就折价出了二手,还没上电呢
现在用的是RJX0391TH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