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带底盘机器制作问题

楼主(2014-06-15):
我以前是玩固定翼航模的,现在也想玩玩机器人,不知道怎么入门呢,希望各位指点迷津,先谢谢了。。。
    现在的问题:1,买双面同步带代替履带,同步轮代替驱动轮,诱导轮,轴承代替主动轮,车体用5MM铝板制作。
                      2,怎么选择电机,电机轴径一般是什么规格,相对应我选择同步轮内径,
                          电机驱动模块怎么去买及配置,功能;前进,后退,左转,右转,原地转圈。。
                       3,遥控器怎么去买,怎么选择

网友A:
首先你应该有个喜好先吧,比如航模,你之前就是玩固定翼,那在机器人里面,你也应该有个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应该有个喜好先吧,比如航模,你之前就是玩固定翼,那在机器人里面,你也应该有个目标

我的想法是:第一,底盘是履带传动结构,让爬坡能力达到45-60度。第二,利用炮塔旋转原理,使用360度旋转舵机为平台,上面安装照相机,6自由度机械手。第三,机体前面安装HC-SR04超声波测距传感器。第四,遥控距离达到300米以上,安装无线图传,传回实际拍摄到的具体画面与声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第一,底盘是履带传动结构,让爬坡能力达到45-60度。第二,利用炮塔旋转原理,使用360度旋转 ...

真有钱,你需要的首先是一个遥控器,如果角度是固定的话,那么方向控制就需要2通道,如果是前履带是可控制收纳或者随意更改,那么是3通道、而旋转的负载平台,需要1通道,这还不包括真实使用应该是左右与上下两个轴的的云台、机械手你用6通道,那么就说明你需要的遥控器应该是9~12通道左右,当然你也可以用地面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第一,底盘是履带传动结构,让爬坡能力达到45-60度。第二,利用炮塔旋转原理,使用360度旋转 ...

至于测距,其实可有可无吧,如果是无线传输回来,还要另外弄一大堆,当然要简单,是不是可以直接显示出来在车体上面,利用上面的摄像头直接进行查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第一,底盘是履带传动结构,让爬坡能力达到45-60度。第二,利用炮塔旋转原理,使用360度旋转 ...

其实300米,真的有必要吗?这种不像是飞机什么的,你实际使用又不是真的是去排雷,你用不到300米的,不过你要也可以,另一个你也记住,要达到你这么远遥控距离的只能是2.4G遥控,而图传最好是5.8G或1.2G吧,不过还是选5.8G好点,而地面图传与空中不一样,2.4G与5.8G本身都是属于一种特定波率,不像是1.2G,2.4G与5.8G都是直线传输最好,隔墙隔山、呵。所以应该是图传功率加强,另一个是选好天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第一,底盘是履带传动结构,让爬坡能力达到45-60度。第二,利用炮塔旋转原理,使用360度旋转 ...

续航所以电池容量要大
负载的设备又这么多
所以你想好的底盘本身就需要很大的内部空间和良好的驱动能力才能满足
你最好还是想想本身所制造的成本是多少

网友A:
你可以在平台上用51控制板弄一个这个,个人感觉显示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有钱,你需要的首先是一个遥控器,如果角度是固定的话,那么方向控制就需要2通道,如果是前履带是可控 ...

你说的遥控器与我们玩固定翼的遥控器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测距,其实可有可无吧,如果是无线传输回来,还要另外弄一大堆,当然要简单,是不是可以直接显示出来 ...

就是跟地面站一样,通过车体上的摄像头拍摄,图传传回到显示器上面,操作的时候便于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300米,真的有必要吗?这种不像是飞机什么的,你实际使用又不是真的是去排雷,你用不到300米的,不过 ...

我玩固定翼的遥控器是2.4G的,不知道有没有能利用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续航所以电池容量要大
负载的设备又这么多
所以你想好的底盘本身就需要很大的内部空间和良好的驱动能力 ...

这个还没有考虑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遥控器与我们玩固定翼的遥控器有什么区别吗?

你好,没有,不过首先你遥控器有这么多通道吗?其次一般遥控器主观的几个通道可以比例遥控,其余的好像都只是波动开关之类的吧?那么你遥控器真正能用的有几个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跟地面站一样,通过车体上的摄像头拍摄,图传传回到显示器上面,操作的时候便于观察。。。

这个我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平台上用51控制板弄一个这个,个人感觉显示还不错

51控制板没有接触过,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玩固定翼的遥控器是2.4G的,不知道有没有能利用的地方。。。。

真正需要的是你能用的通道数又有几个?或者你可以减少一下需求,比如机械手不要了,以后再升级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没有,不过首先你遥控器有这么多通道吗?其次一般遥控器主观的几个通道可以比例遥控,其余的好像都 ...

我有一个6通,一个天地飞9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51控制板没有接触过,不知道怎么弄,

所以,我才直接给你成品的图,你不会用51没事,但是你至少需要会插数据线到电脑?我想这个你应该不难吧?你可以买套件,线插好后,直接数据线连接电脑,下载一个已经好的程序包,安装进去就可以了。套件可能40左右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还没有考虑到,,,,

那你还是先把这给规划好才行,没有底盘,你什么都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还是先把这给规划好才行,没有底盘,你什么都做不了

谢谢你啊,晚上向你学习,我现在准备去 上班了,拜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6通,一个天地飞9通

那你只能选择是否不要什么了,比如机械手之类的,那你就可以先用这个遥控器,因为你说的遥控器,只有4通是比例遥控,其余不是波动的开关就是混控开关,你实际用,好像没什么用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啊,晚上向你学习,我现在准备去 上班了,拜拜。

拜,我也该去睡觉先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第一,底盘是履带传动结构,让爬坡能力达到45-60度。第二,利用炮塔旋转原理,使用360度旋转 ...

你好,邀请你加入我建立的群,206680135,

楼主:
我现在很模糊,电机怎么去选择,电机驱动模块怎么选择配置,遥控器怎么买,都不懂

楼主:
那里有专业的论坛与技术帖子,你有遥控器的照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里有专业的论坛与技术帖子,你有遥控器的照片吗?

本机器人论坛里面就应该有相应的版块与帖子。遥控器一般都是自行DIY的好点,因为一般卖的航模遥控器能使用比例遥控的通道数很少,作为一个履带机器人来说,至少需要8个比例遥控通道。当然也可选择其他制造入手。而电机这些一般是按你需要的选择,而没有一个定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很模糊,电机怎么去选择,电机驱动模块怎么选择配置,遥控器怎么买,都不懂

电机按你需要的去选择,这些你之前玩航模就应该知道,不可能你负载100克的电机你给弄个200克上去的吧,或者你100克的驱动能力,你给弄个200克,这也不可能,所以说是按你需要的去选择。至于电机驱动模块,按你电机需要的功率数选择或者你直接买电调也可以,随意。遥控器最好还是自己做,现在好像没有单独卖这种遥控器的,航模用的那种能用的通道数又不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机器人论坛里面就应该有相应的版块与帖子。遥控器一般都是自行DIY的好点,因为一般卖的航模遥控器能使 ...

自己制作遥控器需要哪些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制作遥控器需要哪些东西?

制作外壳的材料(木材、PVc,塑料等等)、电位器或摇杆,导线,开关等需要的零配件、遥控板等的遥控套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