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P1B-0级同平台的超级电容自由飞!像四驱车版一样,电容和动力可自行选装!有视频!

楼主(2014-06-15):
  拼装电容自由飞适合在校园球场玩。
电容充电电范围3.6V——4.5V均可;电容可以由玩家自行选择,可选3.3F,5F,10F等;电机有多种选择,提供2种尺寸的功率不同的空心杯电;
  如果电容选大的电容,动力电机也选大功率的,并且电容充电电压选4.5V,航模将非常容易飞丢。
  但是,如果电容选3.3F的,电容充电电压4.5V,飞机就不会那么容易飞丢和损坏。
  电容自由飞操作简单,孩子们上手快,提高可玩性和耐玩性。

实际充电电压4.24V,3.3F电容,飞行重量21.5克的视频
http://www.tudou.com/v/sVOsL-gSfDE/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楼主(2014-10-23):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量产了吗?我是学校航模指导老师,虽然这玩意儿实际意义不大,但是可以用来教学

还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输出不稳定与飞丢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3.3F的电容储电量很小了,电机动力输出总是由大到 ...

这东西量产了吗?我是学校航模指导老师,虽然这玩意儿实际意义不大,但是可以用来教学

楼主:
电流输出不稳定不会导致飞丢,飞丢主要因为能量太多或吃到上升气流。如果用锂电池作为动力源,显然能量太多了。

3.3F的电容储电量很小了,电机动力输出总是由大到小,飞行姿态从爬升到平飞再到无动力滑翔。和橡筋动力飞机有些相似。飞机也没有定时迫降装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这个和你说的情况不太一样,这个是电容越大,爬的越高,动力时间也越长,遇到气流的机会也越大。
...

那就是电流输出不稳定,飞机容易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很好,作为科普教材很实用,价格要下功夫考虑一下,价格是一把双刃剑!

说的对,您说多少钱合适?

网友B:
这个东西很好,作为科普教材很实用,价格要下功夫考虑一下,价格是一把双刃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放电是有限制的,不会飞太高,只是续航时间长一点而已,遇到上升气流电容飞机一样飞丢,一般情况下都 ...

哦,我这个和你说的情况不太一样,这个是电容越大,爬的越高,动力时间也越长,遇到气流的机会也越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要想动力时间长很容易,选5F或10F的法拉电容就可以了,就怕跟着飞机跑,飞机遇到上升气流,没追上 ...

电池放电是有限制的,不会飞太高,只是续航时间长一点而已,遇到上升气流电容飞机一样飞丢,一般情况下都只是在空中盘旋,机翼和尾翼的设计是有飞行曲线的,不会一直往上或者往前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的时间短就没意思了,我小学的时候玩过的自由飞充电5分钟可以飞很久,在操场上盘旋几分钟都不下来,在 ...

呵呵,要想动力时间长也容易,选5F或10F的法拉电容就可以了,就怕跟着飞机跑,飞机遇到上升气流,没追上,飞机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花钱买的的东西就这样没了,是忧是喜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由飞航模是以留空时间为竞赛目标而制作的航模,都具有很好的滑翔性能,都要对动力要有所限定,比如橡筋 ...

飞的时间短就没意思了,我小学的时候玩过的自由飞充电5分钟可以飞很久,在操场上盘旋几分钟都不下来,在外面还可以跟着飞机跑,你这个电容动力就比纸飞机留空时间久一点而已,没什么实际的意义,还不如纸飞机比赛呢

网友:
研究、生产、教学同等重要,如果有样品赠送活动,我会第一个报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看懂我说的话,我的意思是电池可以飞很久,但是你这个东西几十秒就没电了吧,续航时间肯定比不上电池 ...

自由飞航模是以留空时间为竞赛目标而制作的航模,都具有很好的滑翔性能,都要对动力要有所限定,比如橡筋动力的是限定橡筋的克数,内燃机动力的是限定动力时间,只有这样比赛才能建立在规则之上,飞机也不容易飞丢。因为自由飞是没有遥控装置的。这个你想的明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电池,只是一个能充电的3.3法拉的电容作为储能器。

你没看懂我说的话,我的意思是电池可以飞很久,但是你这个东西几十秒就没电了吧,续航时间肯定比不上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能飞几分钟,这个能飞几十秒?

不是电池,只是一个能充电的3.3法拉的电容作为储能器。

网友A:
电池能飞几分钟,这个能飞几十秒?

楼主(2014-08-29):
引用 网友C:
这个已经具备量产的条件了。比普通电动自由飞有优势。

http://www.tudou.com/v/sVOsL-gSfDE/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 好新颖啊 这个怎么玩 能上个视频吗

http://www.tudou.com/v/sVOsL-gSfDE/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楼主(2014-07-27):
引用 网友C:
这个已经具备量产的条件了。比普通电动自由飞有优势。

感兴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