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诚心请教3D机入门机型

楼主(2014-06-15):
      我现在玩特技机一段时间之后,开始对3D花式特技感兴趣,未来的机型和练习选择最终方向是EXTRA300这样的舱身木制电动3D特技机。但是我现在问了一些练习3D的玩家,他们有的说KT板机好,也耐炸;有的说EPP板机入门好;也有的说直接练舱身带翼型的EPP机好。由于我从未飞过EPP材质飞机,也没飞过板机,主要在室外练习飞行,所以我目前比较迷惑。烦请各位3D飞行高手指点一下入门机型!
      目前我的特技机(FT 3D机,略作改动当普通特技机飞,没拿来练3D也缺少3D必须性能)

      待选EPP板机:

    待选EPP舱身机

网友A:
我用kt板自己做,便宜,练3d是会经常炸机的,水平好了再飞好飞机!
epp不错,适合初学,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kt板自己做,便宜,练3d是会经常炸机的,水平好了再飞好飞机!
epp不错,适合初学,耐炸!

那么我是买EPP板机还是EPP舱身带翼型的呢?这两种哪种好飞,哪种更耐炸?

网友:
天翼的板机,练习不二选择! 没错的

网友B:
供参考:
在高手的建议下,我的第一架3D入门机型选的是——悍马EPP
翼展1M,x2216 kv1250,1047,3s 1300mAh,560g
有的人说好飞,有的人说不好飞。对于新手的我来说就是起落架和机头比较容易炸坏。

网友C:
我的入门机也是悍马。但我现在是飞KT机。价格便宜,制作简单,飞起来没有压力,还锻炼你的动手能力。有位高手说过,他前后炸机几百次才练出来,买成品机要多少钱自己算。

网友:
练手建议epp板机,便宜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入门机也是悍马。但我现在是飞KT机。价格便宜,制作简单,飞起来没有压力,还锻炼你的动手能力。有位高 ...

看来KT算是初级机型了?那我先从EPP入门,就图耐炸。至于制作,我从1991年就开始接触航模了,有6年以上制作史,无所谓锻炼动手能力,而且精力有限,没法花时间制作了。多谢回复!

网友:
我也是悍马入门,练习的好机。耐砸

网友:
买个8眼吧,毕竟比天翼的便宜了40块,,

而且炸坏了扔了就行,也不用担心什么

网友:
新手建议epp板机
炸多了 還會自已做來飛
练好了 才舱身 木機吧

楼主:
多谢各位的意见,我现在正苦练模拟器,计划买个2212电机的EPP 3D练手。

网友:
以我经验,先从epp板机练起,炸鸡成本低...

楼主:
我手里有好几个1000毫安的电池闲着,所以这选机是个麻烦事儿,买800毫米翼展的EPP板机用不上,看来只有买2212电机的稍大的EPP飞机划算一点。

网友:
建议找图纸自己做,或者epp

网友:
我的推荐:赢家15E级别extra,最好配置好一些,这飞机综合性能非常出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我是买EPP板机还是EPP舱身带翼型的呢?这两种哪种好飞,哪种更耐炸?

板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参考:
在高手的建议下,我的第一架3D入门机型选的是——悍马EPP
翼展1M,x2216 kv1250,1047,3s 1300 ...

我也买了架悍马,在组装是遇到难题,请教一下。这个机的组装过程。谢啦,我有电子设备,2212,980的点机,1047浆,30安电调,3S电池1300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