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无法连接地面站,是否蹦掉个小东西,求救?

楼主(2014-06-15):
apm2.6无法连上地面站,打开apm检查,发现好象蹦掉个小东西,能求活否?

网友:
一个电容,和它下面一个一模一样

网友:
话说振动这么大么?

网友:
换个试试

网友:
这个可靠性?敢飞否?

网友:
这都能整掉

网友:
炸鸡炸的,鉴定完毕

网友:
哇~~~~好个性的震动

楼主:
炸机炸的,能否自救?这个贴片规格是多少?能否告知一下?

网友:
是不是掉元件要看疑似掉元件的地方的焊接点是否光滑来判断,

网友:
找一个相配的元件焊上

网友:
这个麻烦了

网友:
不能连接地面站,90%都不会是掉了电容的问题...

网友:
绿匡中掉的元件跟紧挨绿匡的元件是一样的

网友A:
4.7微法的电容 0805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微法的电容 0805封装

谢谢,先淘一个,再想法折腾上去,就是死,也得有个死法……

网友:
我的也链接不上 估计是线坏了 暂时不用到时候再说咯

网友B:
都是数字电路,电容没什么用的。估计不是这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先淘一个,再想法折腾上去,就是死,也得有个死法……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