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1 炸机。技术请进。

楼主(2014-06-15):
NAZA v1老版本飞控升级最新固件,每次正常步骤搜星起飞从未出现过问题,今天下午第一个起落返航(自己姿态模式飞回)已经到面前了悬停准备降落,突然左侧电机停转(x6模式六轴)飞机空中翻转180度炸在地上。下来以后电池单节3.85左右电量(电池还很新刚换不久)拆掉桨测试电机电调一切正常,电机不是盘式电机,应该不存在堵转问题。这套配置已经上百起落。损失都没多大关系,想请技术分析下炸机原因。

网友:
关naza什么问题?

网友:
又见Death Flip

网友A:
您好,摔下来后是否有报警声? 电机停转请您从电机电调处进行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摔下来后是否有报警声? 电机停转请您从电机电调处进行检查

您好技术,什么报警都没有,今天早上检查GPS不搜星了。但是飞控还认识G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摔下来后是否有报警声? 电机停转请您从电机电调处进行检查

说话啊技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技术,什么报警都没有,今天早上检查GPS不搜星了。但是飞控还认识GPS

着重检测停转的那只电机,电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着重检测停转的那只电机,电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我想返厂检测下可以吗技术?GPS最近丢星也很严重。电机电调我会自己检查。主要是图个放心。没其他任何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着重检测停转的那只电机,电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技术上班没有啊?

网友B:
电池用的是T插,还是XT60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用的是T插,还是XT60插?

XT60 两块电池并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您可以发回来检测,返修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南区粤兴一道9号香港科技大学产学研大楼6楼 ...

技术能否发个QQ想了解点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技术能否发个QQ想了解点其他问题。

2355887014 这是我的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