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贴:各位新老模友,问题求救,万分感谢。

楼主(2014-06-15):
先说说问题,本人有自制大H,小H机架各一个,公用一个飞控MWC和电调天行者20A。小H330轴距,2400KV电机,飞行正常。大H450轴距,1000KV电机,之前大H一切正常。昨天飞行摔了一次,不知为什么同一套设备不能正常飞行,出现的情况就是无法起飞,仅仅抖动,能起来一点。油门行程校准过,桨也没问题,平衡也没问题。电调和电机连接香蕉头重新焊接过。

我猜想是不是电机坏了,但电机看上去转动正常,非常不解,还是有可能其他问题,有哪位能帮解答吗,十分感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以免下沉

楼主:
引用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以免下沉

哪位帮忙判断下啊,感谢

网友A:
电机单独接接收机判断点机电调是否有问题..然后查看地面站各通道输入输出是否有问题..问题一步一步的排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单独接接收机判断点机电调是否有问题..然后查看地面站各通道输入输出是否有问题..问题一步一步的排查吧 ...

试过了,没问题。我感觉可能出在电机或桨上。桨我用的不是一个批次,现在换成一个批次的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单独接接收机判断点机电调是否有问题..然后查看地面站各通道输入输出是否有问题..问题一步一步的排查吧 ...

貌似有点要解决的前兆。仔细看了之前用的桨和后来买的桨,之前的1045桨标3d字样,与后来相比,桨叶略小。现在一水换成新买的桨,好像不再抖动,有能飞迹象,只是起飞后一直向后。我想可能是马达机座平衡有问题,不知是否正解,再矫正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有点要解决的前兆。仔细看了之前用的桨和后来买的桨,之前的1045桨标3d字样,与后来相比,桨叶略小。 ...

水平校准呗

楼主:
算是基本起来了,水平校准了下,还是有点往后倾斜,也可能和在屋里试飞有关,以前是没问题的。看来这次问题出在桨和水平上,不是一种桨不能混用,水平要校准好。找到问题就好,下午有时间去露天试试,看看结论是否正确。每次出问题都是学习的最佳时机啊,还是要积累。多谢爵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算是基本起来了,水平校准了下,还是有点往后倾斜,也可能和在屋里试飞有关,以前是没问题的。看来这次问 ...

客气客气..其实mwc的兼容性还相对不错.我的H600机架还有x400机架和x450 还有三轴基本都是默认参数就飞的很稳...低通滤波器都是42hz...
觉得mwc的低通滤波器真是好东西..可以过滤掉很多电机和浆的振动...就是调参还不如apm那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气客气..其实mwc的兼容性还相对不错.我的H600机架还有x400机架和x450 还有三轴基本都是默认参数就飞的 ...

嗯,默认参数确实很稳。有一段我还尝试调参,最后发现还是默认的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