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翼面积相同的情况下,大翼展与小翼展在气动和飞行 ...
请教:在翼面积相同的情况下,大翼展与小翼展在气动和飞行控制上有什么差别?

楼主(2014-06-15):
如题,比如说一个翼展2米,翼弦长10cm,常规布局的飞机,与一个翼展1米,翼弦长20cm,同样是常规布局的飞机,他们的翼面积都是20平方分米,如果其他的参数,比如说动力,起飞重量等都相同,这两个飞机在气动和飞行控制上会有什么区别?原因是什么?
谢谢!

网友A:
我也不是很清楚,纯讨论讨论:
考虑到一般无动力滑翔机都采用很窄很长的翼型,可以猜想长而窄的翼型,相对升力大阻力小;相反,宽而短的翼型,很可能升力不会更大,但是阻力会更大
机翼短也有明显的好处:机动性强。

网友B:
展弦比的大小对飞机飞行性能有明显的影响。展弦比增大时,机翼的诱导阻力会降低,从而可以提高飞机的机动性和增加亚音速航程,但波阻就会增加,以致会影响飞机的超音速飞行性能,所以亚音速飞机一般选用大展弦比机翼;而超音速战斗机展弦比一般选择2.0~4.0。
如大航程、低机动性飞机——B-52轰炸机展弦比为6.5,U-2侦察机展弦比10.6,全球鹰无人机展弦比25;小航程、高机动性飞机——J-8展弦比2,Su-27展弦比3.5,F-117展弦比1.65。
展弦比还影响机翼产生的升力,如果机翼面积相同,那么只要飞机没有接近失速状态,在相同条件下展弦比大的机翼产生的升力也大,因而能减小飞机的起飞和降落滑跑距离和提高机动性。
——来自百度百科

网友C:
楼上正解 。。。

网友D:
模型,条件允许的话,翼展越大越好

网友E:
翼载荷一样,只是展弦比不同。展弦比对应升阻比,展弦比越大,升阻比越大,诱导阻力越小,也就是说展弦比越大,达到相同升力所需的速度越低,因此展弦比大的飞机飞的比相同翼载荷的小展弦比飞机慢,而且横向更加稳定。也就是说可以飘着降落。展弦比小,翼载荷相同的情况下,飞机会飞得快,但是降落要比相同展弦比的飞机容易一些,不过纵向操纵会不太灵敏,除非增加尾力臂

网友F:
LZ看看滑翔机和普通飞机的区别就知道了嘛~~
大展弦比的飞机,机翼产生的诱导阻力小,所以在相同升力时候,飞机能量消耗更小,滑翔性能更好,所以滑翔机都是这样的机翼,但是同时,机翼的失速速度也比较小,飞机更容易失速
小展弦比的飞机,相对来说诱导阻力大,对飞机动力要求明显更高,但是飞机在纵向灵活性更高,同时失速速度比大展弦比的飞机要高很多,不容易失速

网友G:
小翼展会贼一些(就是灵活),大翼展会厚一些(稳定,但迟钝,高效)

网友H:
分别做两袈飞机试试就清楚了

网友I(2014-11-01):
关于翼展的问题,讨论的已经很充分了。

网友J(2017-03-06):
机动性和升力的平衡

网友K:
问题是,10cm的弦长虽然展弦比很大,但是可能会因为雷诺数太低,可能阻力反而大。如果飞机速度很快,性能就好,但是速度慢特别是起降的时候,性能就不如20cm弦长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