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什么牌子的动力电池?

楼主(2014-06-15):
入MINI CP 有十多天了,四个240MAH的电池不够爽,每次都是刚刚找到手感就没电了,240MAH的电池只能玩4分钟,16分钟后就干等了。想入几个350-400MAH的。相中NEO和KEER两个牌子,15到18块左右,以前飞四轴入过10块钱左右的,给完好评后就扔垃圾桶了,怕怕,大家比比意见。

网友A:
两种都用过。NEO比KEER的好。KEER我买过两个,飞了也就二三十个起落就不行了。NEO买了四个,已有几十个起落了,目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都用过。NEO比KEER的好。KEER我买过两个,飞了也就二三十个起落就不行了。NEO买了四个,已有几十个起落 ...

谢谢你的意见。
350MAH和400MAH哪个更适合MINI CP呢?

网友B:
原配电池最爽,因为容量和重心都是匹配好的,盲目加大电池增加的时间不成比例,最不好的是改变了配重非常影响操纵手感。4分钟还不够吗?除非一直在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配电池最爽,因为容量和重心都是匹配好的,盲目加大电池增加的时间不成比例,最不好的是改变了配重非常影 ...

新手正是悬停,哪敢去碰那个3D开关呀?

楼主:
下单了,三个NEO的350MAH,不敢上400MAH的,怕太重不好飞。

网友:
我用世豹的电池,飞小直升机,买了2块交替着用,每块起落超过100了,目前正常使用中。

网友:
华的小机,我还是觉得原装电池最好,即使120的900MAH  neo 11分钟多悬停,我都觉得手感没原厂的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