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连接APM2.0用哪个波特率?

楼主(2014-06-15):
apm2.0连接ubloxgps,用哪个波特率应该?
目前用的9600,命令行连接apm,testgps是乱码。
刚才换38400,还是乱码。。

网友A:
居然还有2.0的板子啊,不过现在最新的固件自己会修改GPS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还有2.0的板子啊,不过现在最新的固件自己会修改GPS波特率

哦?刚刚更新了3.1.5的四轴固件,测试依旧是乱码

网友A:
你是不是接错线或接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接错线或接口啊

检查过没问题。
另外,此前曾经正确输出过gps坐标的。不知后来为何突然不行了

网友A:
你可以在电脑单独试试能否正常读取,飞控9600  4Hz可以正常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电脑单独试试能否正常读取,飞控9600  4Hz可以正常读取

非常诡异啊~erase之后首次连接test不乱码,持续…………………………符号
之后再怎么都是乱码了

网友:
找到原因后记得告诉我哈,我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