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00N求救..............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4-06-15):
我的亚托600N买回来快两个月了,就飞了四次。折腾了很久现在还存在一些问题求指导。配置:DS615*3   DS655*2  3GX*1   OS55HZ-R   起飞时拖泥带水不好离地,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都不敢飞了,起飞很难;刚快要离开地面时东倒西歪。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新手??  上大鸡       要是新手   果断还是450练手吧    好危险的额    高成本啊

楼主:
是啊!买来练习。就算没有问题都玩不起,喝油太厉害了,比四个圈的Q7还厉害。

网友:
先反省一下自己会不会调机,包括循环螺距,集体螺距,十字盘水平,发动机贫油、富油

网友:
调机要调好的,螺距曲线啊,集体螺距啊,油门曲线啊,修正方向之类的,都要调好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震动,也要排除好,你说的比较简单,没办法具体的帮到你哎。。

网友:
顶帖,拿分,走人。

网友:
螺距高了

楼主:
谢谢指点,我试试看!

网友:
飞起来犹豫的话,看样子螺距基本够上空得角度了
记得雷虎发动机也专门强调过起飞犹豫的现象,富油了吧,没足够力气把带螺距得浆甩起来

楼主:
谢谢!现在还在调呢,希望能调好 爽飞!

网友A:
我感觉只要螺距、油门曲线调好,发动机在达到起飞转速前,飞机会有一些轻度发抖,电的也是如此,我的做法是不犹豫继续以一个稳定的速度推油门,发动机转速继续上升,飞机不抖,然后继续推油门,飞机就升空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无副翼,起飞时是不是碰到左右倾斜杆了。我飞惯了有副翼,上次飞我朋友的无副翼,就是这么给人家炸的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副翼,起飞时是不是碰到左右倾斜杆了。我飞惯了有副翼,上次飞我朋友的无副翼,就是这么给人家炸的机

谢谢!调了半个月了明天试飞看看,TMD发动机调的我快疯了。油直真的难搞啊!怪不得油直出售二手那么便宜,原来如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只要螺距、油门曲线调好,发动机在达到起飞转速前,飞机会有一些轻度发抖,电的也是如此,我的做法是 ...

谢谢指点!

网友:
我也新手!想直接上600N

网友C:
油门向右锁死,然后向左一圈半。检查是否有双桨。若有,贴上桨贴观察下是那一片存在偏桨,调节存在偏桨的拉杆。或将油门放到最低,观察下十字盘是否平行,舵机臂是否90度垂直。先垂直舵机臂再调双桨。用螺距尺测量下,常规模式我最高点是12度,最低点0~3度.不要设为负数,因为油机够重,如果负数会加快降落速度。不好掌握降落时手感。电直较轻最低点一般都设为-5度。设为正数会飘。难降落。测量最高点与最低点不符时,调节遥控“SWASHAFR”(倾斜盘)中的“PIT”油门打到最高点。边用螺距尺量变调达到12度OK。最低点不用设。要设置最低点在“常规螺距曲线”中设置即可。常规5点螺距曲线:第一点0%(注:可能是负,也可能是正),根据螺距尺测量结果调整(设为正0~3度)。第二点30%  第三点50%  第四点80%  第五点100%  。常规5点油门曲线,第一点25%(油门放到最低点不熄火,如果熄火慢慢一点一点加,油门过盛则反之。)第二点40% 第三点60% 第四点80% 第五点100% 常规飞行模式调整结束。至于特技模式我看还是算了,你新手上机而且是大机不想害人,不告诉你。等你熟练了常规模式以后不消我说,你自然会琢磨出来。说了这么多目的也就一个,既然选择了油机,就多捣鼓捣鼓。多折腾折腾。你会发现油机有油机的乐趣。新手上油机轻松多,稳定性各方面都很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油门向右锁死,然后向左一圈半。检查是否有双桨。若有,贴上桨贴观察下是那一片存在偏桨,调节存在偏桨的拉 ...

哥们,55发动机是双油针,OS的主油针一般是1.5圈不假,中速油针是2.0左右;亚拓的发动机因为里面有个缸套垫片的关系,主油针应该达到1.8-2.0圈,中速油针2.0应该再多一点。
另外你有两个错误。一,不是把油门摇杆放到最低看舵臂是否垂直,而是把油门摇杆放在最中间的时候查看多舵臂是否垂直;二,就600而言,满油状态的600N和600E重量相当,不存在油直相对重一点的说法,所以螺距曲线和电直无异。
正常情况下,油门摇杆推到最中间的时候,螺距应该是0°,普通模式下,摇杆最低可设-2—-3°,看个人喜好,油门摇杆中间应该是0°,油门最高看个人喜好可设9—13°。

网友E:
最好450起步,找个老师带带,油机没有那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450起步,找个老师带带,油机没有那么难

说的也是,你玩油直应该很好了吧!本人菜鸟有些问题想问你一下,能否留个电话以便有些问题还请你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也是,你玩油直应该很好了吧!本人菜鸟有些问题想问你一下,能否留个电话以便有些问题还请你帮忙。
...

你最好找本地师傅,这些问题,当面交流更方便,更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哥们,55发动机是双油针,OS的主油针一般是1.5圈不假,中速油针是2.0左右;亚拓的发动机因为里面有个缸套 ...

额~的确如前辈所说,没注意看楼主的发动机是55的。因为我的600N是OS50的,就“呵呵”一下了。误导误导!55的发动机的确是前辈所说这样调。但不同意这位前辈观点一及观点二,中间位置为0,那油门最低螺距就为负。新手一般不会飞太高在降落的时候都会意识动作急速先下拉慢慢再往上推,这段下拉时间掌握不好,就可能过快贴地。造成零部件损坏,比如脚架等。我的建议任然保留,常规螺距还是为正比较适合。调法有很多,但要根据上机程度来调。

网友:
感谢分享啦,希望自己能玩

网友:
新手练油直是对的;主要是你还没有学会调发动机还有螺距。。。。慢慢来会好的

楼主:
谁用过OS55HZ-R的发动机,我的主油针是1.2圈副油针1.3圈。一箱油悬停飞不到6分钟,发动机很烫手都不敢摸。请问那里没有调好?顺便问一下有哪位用过这个发动机,主油针调多少?副油针调多少?悬停点螺距是几度?桨的转速悬停点多少合适?参考一下。

楼主:
油机也该炒炒了,要不就绝种了。麻烦大家帮顶顶!

楼主:
谢谢楼上指导,我想问一下楼上也是用的OS55HZ-R的吗,我的主油针1.2圈 副油针1.3 一箱油不到6分钟。难道还是富油吗?

网友:
这个还是当面弄的好  !

楼主(2014-07-15):
是啊!想找个飞油直的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的确如前辈所说,没注意看楼主的发动机是55的。因为我的600N是OS50的,就“呵呵”一下了。误导误导!5 ...

这点不太认同。我想你一定没有自己体会过,也没有见过其他新手因为小手一抖,或一兴奋,把飞机拉高,结果因为风大,飞机长时间下不来,而新手因为心理素质差,在高空时间一长就紧张导致迷舵和炸机。 留2度的负螺距还是相当有必要的。之所以不是5度甚至10度的负螺距,本身 就已经考虑了新手不要下降过快的因素。如果-2度都不能好好降,那就要多多练习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450起步,找个老师带带,油机没有那么难

os55hz-r  先调主油针,再跳怠速油针,最后调副油针对吧。请问一下,主油针调到什么样合适?怠速油针和副油针?

网友F:
如果不会调机.450也照样飞不起来.难道买450的不会调机也能飞起来?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谁用过OS55HZ-R的发动机,我的主油针是1.2圈副油针1.3圈。一箱油悬停飞不到6分钟,发动机很烫手都不敢摸。 ...

升空前基本概要
首先,笔者照着说明书上写的油针磨合起始位置:中速油针→锁紧到底再退出2圈,高速油针→锁紧到底再退出2
圈,低速油针→出厂预设值不变。 (万一分不清楚哪一支油针叫什么,那请看照片上的标示吧)以下为了让飞友有
更能投入操作步骤,所以笔者必要时会重述前几期的部份操作内容,这点请理解。
引擎启动后,运转没几秒就熄火,接连几次一样的情况,笔者判断是怠速的油门位置设定过低,于是简单地利用遥
控器上的油门微调,把怠速位置调高到可以持续低速运转不熄火的状态。先不要急着拔掉火星塞电夹,让这个低速
持续运转状态保持一点时间,目的是让引擎产生一些些基本工作温度,避免因为工作温度不足导致对引擎状态的判
断失准。
接着拔除火星塞电夹,这时仔细听听看,引擎的怠速声浪有没有改变?是变大或变小?如果这时候是声浪变大,则
表示怠速提高了,此时请退出低速油针。反之,如声浪变小,则表示怠速降低了,此时请锁进低速油针。以上低速
油针的调整量每次转动约为5度。这部份确认怠速运转没问题之后就可开始第一趟的升空停悬磨合。

引擎磨合调整
一、停悬时,笔者尝试做些许螺距变化让机体小幅度上升下降,此时发现引擎转速不太稳定…当笔者收螺距与油门
再马上推油门的瞬间,引擎转速的反应明显慢半拍没跟上来。这时笔者把中速油针锁进90度,再重复上述动作再
次观察情况有无改善。嗯,还是有那么一点胆反应跟不上来,所以又再次对中速油针锁进90度(此刻的油针位置
是锁紧退出1.5圈),这样引擎反应总算安定许多了,就这样笔者很认真的把第一桶油全程停悬飞完。
二、第二趟磨合飞行,停悬一段时间让引擎充份热车暖身之后,开启IDLE-UP做停悬飞行,并确认引擎转速有依油
门曲线设定值做适度的升高,且无异常的持续性升高(通常主油针位置锁太进去就会造成引擎转速持续升高)。开
启约10秒后切回NORMAL,确认引擎声浪正常回复到NORMAL时的转速,发现一切都很正常没有转速异常飙高
的情形,这一趟笔者就这样重覆这动作飞完这一桶油。
飞行完毕看到了化油器上面还结了一些水珠,这表示目前油针位置还属于相当富油的状态,未来还可以慢慢让锁进
主油针让动力渐渐爆发出来。
三、第三趟之后笔者开始慢慢锁进主油针,以一次两到三格的方式逐渐锁进,然后采用3D飞行的方式做磨合。而
这飞行时可以观察消音器的排烟状况,油烟过浓表示富油状况(这时尚在磨合阶段,烟一定是比较浓一些),但如
果烟太少时就要注意引擎是否有贫油过热的情况。以上的动作笔者持续飞了5趟左右,主油针调整到锁紧退出1.25
圈的位置。动力表现持续在增加,引擎运转正常没有过热现象。最后大致磨合完毕的各油针位置:低速油针→预设
位置再退出5度左右,中速油针→锁紧到底再退出1.5圈,高速油针→锁紧到底再退出1.25圈。

如何判定引擎磨好呢?
要判别引擎是否有磨合完毕,大多数都是靠着一种对于动力输出的感觉,当然这时候就完全要依赖经验值了。目前
还是经验较欠缺的飞友在此也不必心慌,笔者之前跟3D Master大师偷学了一招…简易目视法。
请看活塞壁的顶端区域。在黑色活塞环底下有刻了一道细细的油沟,通常在引擎磨合好与性能良好期间,从活塞环
到油沟之间的这段区域会是呈现光滑发亮的铝金属色泽(如上方照片),而目前测试中的《55HZ Hyper》到此刻撰文时,只
飞行不到20趟,所以当把消音器拆下来从排气口向内观看时,上述区域所显露出来的发亮的铝金属色泽部份还没
到达油沟(如下方照片),从这个迹象可以大致推论该引擎还要继续磨合。以上,简易目视法提供给飞友参考。
PS.那如果发亮的铝金属色泽已经超过油沟呢?这答案有二种可能:一、过热磨损。二、寿终正寝。

网友E:
引用 楼主:
os55hz-r  先调主油针,再跳怠速油针,最后调副油针对吧。请问一下,主油针调到什么样合适?怠速油针和副 ...

基本是两圈起调,正常位置大概应该在1.5左右,但是这个东西实在不好量化,和用油,温度,油门,螺距等等都有关系,基本没法确定

事实证明,你与其天天在论坛上找师傅,不如找个当地的熟手 ,几分钟就给你搞好,这些东西主要是经验,文字性的交流效果很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是两圈起调,正常位置大概应该在1.5左右,但是这个东西实在不好量化,和用油,温度,油门,螺距等等 ...

我也想在当地找个师傅调一调,油直的确实难找。现在都在飞电直,要是能找到就不用在论坛上找了,呵呵。。。。谢谢你! 你已经告诉我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升空前基本概要
首先,笔者照着说明书上写的油针磨合起始位置:中速油针→锁紧到底再退出2 ...

谢谢!很详细的帖子,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会调机.450也照样飞不起来.难道买450的不会调机也能飞起来?

电直会调,就是油直发动机难搞。发动机不好调。。。。。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直会调,就是油直发动机难搞。发动机不好调。。。。。郁闷????

你的什么发动机?如果OS也调不好.还是玩电动

网友(2014-08-16):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