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刷新固件,问题多多

楼主(2014-06-15):
之前玩海盗,然后玩了几天APM,中间装零度给朋友,有两个月,没太玩,再装APM,升到新版,也不知是固件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出了好些毛病

新上了一个APM板,校完后,试飞,手动在空中悬停后,开定点,飞行器会加速向上飞,弄得我不敢开定点了,在手中拿着试,油推到飞行器可以刚离手悬停的状态,手还把着飞行器,这时一开定点,桨突然就开始加速,试着降油门,桨速下降,突然又接近停转了,手顺势往下放,桨速又开始提起来,弄得我很心惊!新版固件和以前改了什么?这么吓人!!是我PID问题,还是APM固件有改动,弄得接近成品飞控那种了,另外试松杆悬停模式,也不太正常!我得把飞控单独卸下,找个便宜机架单独试飞控了看来

网友:
刷一个车的固件再刷回试试

网友:
我是一直没敢升级新的固件,老固件挺好的 支持apm的大部分功能,我感觉不错了,最新的固件,肯定有bug   我还是相信老固件,就像相信xp和win7一样,补丁会慢慢补上的,我可不愿当小白鼠

网友:
嗯  我也感觉新固件有问题    刷了3.15之后飞机就不能飞   PID没有变   飞机抽的厉害

楼主:
我一直弄海盗,APM才飞过几次,旧固件,大约是2个月前,刷过一个,后来板子有问题,返厂了,弄了个新板子,刷固件就是最新的,想刷原来的固件不会刷,地面站版本也乱七八糟,有的版本底下根本没有旧固件的显示,现在这个有显示,但下拉单全是些数字,弄得我莫名其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一直弄海盗,APM才飞过几次,旧固件,大约是2个月前,刷过一个,后来板子有问题,返厂了,弄了个新板 ...

你这么悲剧啊..我pix都飞的很舒服了..
你去看一下顶点时的气压计显示的高度..还有就是你气压计盖海绵了没..还有就是你确定你模式选的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悲剧啊..我pix都飞的很舒服了..
你去看一下顶点时的气压计显示的高度..还有就是你气压计盖海绵了 ...

气压计必须盖黑色的海绵吗?黄色的行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气压计必须盖黑色的海绵吗?黄色的行不?

没说必须什么颜色的最好是高密度海绵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说必须什么颜色的最好是高密度海绵好像

明白了。。。

网友:
你是在室内试开定点的吗?如果是,那可能是没有GPS信号引起的,要么是失控保护没有设置好,你可以看一下LOG日志看看是不是起动了自动返航了。我用是就是最新的固件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悲剧啊..我pix都飞的很舒服了..
你去看一下顶点时的气压计显示的高度..还有就是你气压计盖海绵了 ...

APM也要盖海棉?有壳盖什么海棉

楼主:
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一个事儿,就是APM开定高或是定点时,是不是应该就是在开启开关时,飞行器所在的地方定高定点,还是必须是油门中位才定高定点,我开定点后,发现飞行器上升,就降油门,就可以悬停了,因为机器重,我是60%油门才悬停的,打开定点后,油门拉回中位,才定高定点,是不是这个原因,以前没注意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