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汽油机105度排气弯头的水冷座如何固定最合理

楼主(2014-06-15):
汽油机排气管座的固定很头疼,一来很容易震动下松螺丝,二来固定螺丝装拆几次就滑牙,请教各位,如何固定才能又可靠又不易滑牙?或者各位高手都用什么方式固定?
附图是我现在的固定方式

网友A:
螺絲打滑是跟收緊力度太大或本身鋁材硬度有关的,再也管子的減震位置和浮动性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絲打滑是跟收緊力度太大或本身鋁材硬度有关的,再也管子的減震位置和浮动性有关....

陈师傅,打滑是其中一个问题,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运转中震动导致紧固螺丝反复松动,就是想请教如何使排气管座能够固定的比较可靠不易震松。

网友:
一句就是以柔制钢,汽油机是须要前後左右浮动的減震 !
有看我祇用简单的水管加札帶浮动固定在船壳上就可以了!!

网友B:
滑牙了就加个螺母,更保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滑牙了就加个螺母,更保险了

加螺母很麻烦,听另外一个高人说可以加套攻牙,不知道怎么加的。还是摸不着头脑,到底怎样才不易震松。大师的方法对甲醇机可以,汽油机排气管超热,估计很难顶。

网友:
加个弹簧垫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陈师傅,打滑是其中一个问题,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运转中震动导致紧固螺丝反复松动,就是想请教如何使排气 ...

用螺丝胶试试。。
中低强度的就行。

网友:
我用的是CMB-27,比其他还熱,有油管包札帶都未试过熱溶 !!
你今日试左未呀...
可能你连机座減震也不合格幾方面做成的後果 !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我也遇到过 这个主要是后边的消声器固定太紧  减震效果很差导致排气管和消声器共震  所以排气管螺丝才容易松动  即便你拧的再紧  主要是消声器减震效果不好  你可以先检查消声器是不是固定的太牢了 没有减震效果 还可以把排气管的弯管 在直的部分截开 去TB上有硅胶链接管 几元钱一对   应该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谢谢陈师傅的回复。
我的机座减震见下图,请陈师傅看下安装是否否合适(机座螺丝未上),机架是买的成品。

楼主:
消音器部分的确固定的很紧,需要想办法改善。用扎带扎紧以前试过,先包硅胶片再用扎带扎紧,跑两圈就熔断了。可能是扎带质量不好。我再试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消音器部分的确固定的很紧,需要想办法改善。用扎带扎紧以前试过,先包硅胶片再用扎带扎紧,跑两圈就熔断了 ...

我说用硅胶管而你就用片 ! 分别你自己想想个中形狀的分别!!
汽油机甘重最少都要用25mm的避震胶,你的當然不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用硅胶管而你就用片 ! 分别你自己想想个中形狀的分别!!
汽油机甘重最少都要用25mm的避震胶,你的當 ...

礼拜天用硅胶管试下。
陈师傅,避震胶25mm是指避震胶的直径吗?如果是,机架要改?有无相关的图片发来参考一下。

网友:
现多用手机上纲,图象太大上不了,找我以前的贴或有的,我15甲醇这么轻也用上20mm直径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螺母很麻烦,听另外一个高人说可以加套攻牙,不知道怎么加的。还是摸不着头脑,到底怎样才不易震松。大 ...

攻牙套找贾版主,手艺极好

网友:
我的船都用可变角度球头弯管,用了近三年了,从未发生过螺丝松脱现象,也没上过螺丝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