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技术 NAZA V2存在漏洞,希望尽快解决!

楼主(2014-06-15):
今天  心情很好,无聊之际想着在家里飞4轴,注明一下家事农村的,大厅地方大,什么家具都没有买确实是一个飞飞机的好地方,毕竟没有风干扰(当然飞机起飞后自己形成的轮流也是比较大的,但是我家比较大这种轮流不是很足)。好了,废话不多说,直接目击事实:
是这样的情况:在家里用姿态模式飞行是很稳的,当然NAZA  V2的稳定性还是比较好的。四轴只要保守得飞行一般是不会出问题的,我之前也是很保守得飞,所以一直没有出现异常情况。今天心情不错想玩稍微大一点的动作,就是这样的尝试发现了NAZA  V2确实存在漏洞,该问题不仅仅是我的飞控油这样的问题,身边的朋友尝试如下的操作也是会出现问题的,不信的话  大家可以拿自己的飞机测试。
如下操作会造成飞控异常:先是比较大的后退+然后方向打右或者是先打左+然后打右;前提是这些动作是连续的动作就是说后退的时候打右向或者打了左向又马上打右向就会造成飞机不受控制一般的大幅度晃动最终摔机。但是如下的情况先是比较大的后退(等飞机稍微稳定)+然后方向打右或者先打左(等飞机稍微稳定)+然后打右是不会出现问题的,这就说明一点的是NAZA V2是不能采用混合控制的所谓的混合控制是指不能同时打两个姿态的遥感。这要混合控制基本都会摔,严重一些会炸的很有节奏,各位可以随便测试。希望所谓的DJI科技能及时改善。

网友:
很多事情,最好是经过认真确认再行发帖,比较合适,否则极易贻笑大方。

网友A:
关注中,那天找草地上试试

网友B:
楼主的情况,有可能是没有设置合适的感度等安装配置类错误。

网友C:
楼主真是让人笑尿-

网友D:
楼主是在打游戏机打大BOSS呢, 左下 右右前前放大招!!!

网友E:
估计是后方向在打左右会有一个电机是低速的  应该会发生侧翻现象  我也出现过一次

网友F:
你感度没调好  我小小房间暴力飞 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G:
模拟练得是直升机   所以非四轴也是直升机的手法,经常着用混合控制,不感觉有这个情况呀,不过飞快了就会不太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是让人笑尿-

等你以后上天无意中这样操作的时候  估计是你要尿,我现在发现这个问题最起码  以后不会这样操作。  不信你就尽量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在打游戏机打大BOSS呢, 左下 右右前前放大招!!!

在天上先后退再打右方向  这不是常见的动作?有什么觉得奇怪了……这样的飞控不能这样连续操作……
MWC都没有压力……这不是游戏,反正大家爱信不信,至少我测试了10遍每一次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情况,有可能是没有设置合适的感度等安装配置类错误。

一看这哥们就是没有认真看我的文字。
首先  在保守的时候飞逝很稳  没有任何问题
在飞控正常的情况下作那样的操作才会出问题
还有  混合操作过程中,其他的操作没有发现问题,这样的情况下  你觉得不是一个产品的漏洞?
你的积分很高,应该是大师级别的人物了,自己认真看文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中,那天找草地上试试

肯定是出现我的情况的,不用怀疑。但是需要的是连续的动作    不能使等到一个动作基本稳定之后在下一个动作,这样是不会出现问题的。测试的时候需要打完一个姿态后马上打其他姿态摇杆才会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感度没调好  我小小房间暴力飞 一点事都没有

朋友   保守飞估计我的比你的还稳也没有以上问题,绝对不是感度的问题。你可以按照我的这种操作(先是比较大的后退+然后方向打右或者是先打左+然后打右。不能是先是比较大的后退(等飞机稍微稳定)+然后方向打右或者先打左(等飞机稍微稳定)+然后打右),在哪里测试都是会出一样的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后方向在打左右会有一个电机是低速的  应该会发生侧翻现象  我也出现过一次

这是漏洞    无论是谁  在哪里  这样的动作都是会有问题的。我用mwc飞控这样操作没有问题……这是对比过的结果,朋友你可以测试一下其他的操作看看有没有问题。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模拟练得是直升机   所以非四轴也是直升机的手法,经常着用混合控制,不感觉有这个情况呀,不过飞快了就会 ...

楼主是高手,我用MWC飞控飞四轴,没有上面的问题。目前就NAZA V2有,APM也没有……着难道不是产品的问题?还是请DJI所谓的技术来该进吧  不过不知道猴年马月的时候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朋友   保守飞估计我的比你的还稳也没有以上问题,绝对不是感度的问题。你可以按照我的这种操作(先是比 ...

我是玩F450无GPS暴力分子,跟你说是感度问题,如果你执意不信,可以联系DJI技术求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在打游戏机打大BOSS呢, 左下 右右前前放大招!!!

网友:
上个视频看看,可同条件重复发生的,可算BUG。。。其他算操作失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玩F450无GPS暴力分子,跟你说是感度问题,如果你执意不信,可以联系DJI技术求证

哥们  你不也是执着的说感度问题?你可以从多个方面想想,到底是不是感度问题,最后都是不攻自破的。
1、假设的说的感度不合适,那为什么“比较大的前进+然后方向打右”而不是“比较大的后退+然后方向打右”这样就没有事呢,如果是感度问题就应该是所有的操作都会出现问题,显然现在不是;
2、假设的说的感度不合适,那为什么先是比较大的后退(等飞机稍微稳定)+然后方向打右   是没有问题的,而是需要动作稍快一些才有问题。
很多东西   多想一下你就会发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