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决 3S电池电压不平衡 有一块电芯充不满

楼主(2014-06-15):
有一块3S的2200动力电池 三块电芯有两块正常 但是有一块电芯的电压充不上4V一直在4V左右徘徊  我是用两块同样电池(两块电池完全一样)并联做车电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求解

楼主:
自己顶  求解 !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在线等啊 还望各位大神指教指教啊

网友:
并联电不用时最好分开,

网友:
那一片要挂了,或者拿掉当2S电,或者换一片内阻一致的。

网友A:
是B6充的吗,我有类似的情况,拿个电显接充电口上(实时观测电压)外接导线放另两片电压到4.0,三片电压差不大时再充我的已恢复

网友:
可以充电的时候看下那块4V 的电芯热不热,热了就报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B6充的吗,我有类似的情况,拿个电显接充电口上(实时观测电压)外接导线放另两片电压到4.0,三片电压差 ...

能具体教教我吗 我Q85157931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B6充的吗,我有类似的情况,拿个电显接充电口上(实时观测电压)外接导线放另两片电压到4.0,三片电压差 ...

能加我Q吗  851757931  具体请教一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