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组个 4轴 自己拍着玩 飞越650 和 H4 680 机架 选哪个 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4-06-15):
     想组个 4轴  自己拍着玩
     飞控选择了 S4V2+WIFI模块   遥控是 D10

     手头有 10个 起落的 恒力4822 690KV   飞腾30A电调   还有 8块  5200  3S电池 鼓了   这些能用到了吗

     如果 加飞越狗云台+狗    加 图传

     大家帮我  推荐个 能留空 20分钟 以上的 配置

     飞越650和H4  680  选哪个 大家帮忙看看  感觉这 两个机架都是 折叠的 震动大

      我那老电机能用吗?  如果能用  电调还用换铂金吗?

网友:
震动大影响飞控,跟什么电机,电调没关系吧。两个架子选哪个都可以。不过H4 好处是折叠起来比较小。

网友:
推介飞越650机架 飓风C4108  480kv或者380kv  铂金30a   dji1555浆  4s或者6s5000毫安以上电

网友A:
强烈 不 推荐H4那个架子!!!!刚性太差
虽然飞越650的C卡让人不放心,但相对来说还是选飞越吧

网友:
我现在650飞的感觉不错 你的东西都可以用到 电机电调都可以用在650上 就是可能3S5200达不到20分钟吧 好像一般都是15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烈 不 推荐H4那个架子!!!!刚性太差
虽然飞越650的C卡让人不放心,但相对来说还是选飞越吧

谢谢 推荐

网友:
我觉得还是自己设计一个,我就自己设计一个H 4,飞着不错的,震动没问题!自己做可以买好的配件,价格还和买差不多,就是折腾费劲点儿!我自己做的H 4比买成品便宜100左右,而且我用的东西都是好货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强烈 不 推荐H4那个架子!!!!刚性太差
虽然飞越650的C卡让人不放心,但相对来说还是选飞越吧

那个架子主要是中间加固铝柱有点少..碳板有点薄...那厚度碳板做成600轴距没啥问题..680会变形..自己加几个铝柱固定就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架子主要是中间加固铝柱有点少..碳板有点薄...那厚度碳板做成600轴距没啥问题..680会变形..自己加几 ...

有道理!回去试试

楼主:
继续讨论

网友:
飞越650就很好。

网友(2014-07-21):
都可以     H4  携带方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