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铂金电调急求助

楼主(2014-06-15):
各位大侠,这两天收了几个好盈铂金30A的电调,到手后用接收机接
电机
测试,上电后123后就2秒滴一下,四个电调都是这样,查说明书说是没收到油门信号,我用同一个控和接收机接到另外其他电调上就好用,不是油门行程设置的问题,因为如果先将油门最大后上电后根本就没有滴滴那两声,所以也没法进入程序设置,有没有哪位来解答啊?急等回复,

网友A:
铂金30A不带BEC输出,你的电调没收到信号是因为接收没电不工作,需要另外给接收供电。铂金30A主要是给多轴用的,你买错了吧?飞腾30A40A就很好用啦

网友B:
要另外给接收机供电

网友C:
我的铂金40A也这样,那个带BEC吧?

楼主:
我的就是买来给多轴用的,昨天在另一个板块发帖子,已经解决了,就是和楼上几位大侠说的一样,以前没用过这个版本的电调,不知道不带电源输出,后来看了大家的回帖后搞懂了,在此一并谢过各位啦

网友D:
新一轮价格战即将来袭,你们准备好了吗?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page=1&extra=

网友E(2014-07-24):
接收没电不工作,需要另外给接收供电。铂金30A主要是给多轴用的,你买错了吧?飞腾30A40A就很好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