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30A铂金电调求助

楼主(2014-06-15):
各位大侠,这两天收了几个好盈铂金30A的电调,到手后用接收机接
电机
测试,上电后123后就2秒滴一下,四个电调都是这样,查说明书说是没收到油门信号,我用同一个控和接收机接到另外其他电调上就好用,不是油门行程设置的问题,因为如果先将油门最大后上电后根本就没有滴滴那两声,所以也没法进入程序设置,有没有哪位来解答啊?急等回复,

网友A:
你要另外给接收机供电

网友A:
恶补一下铂金30A参数

网友B:
铂金没bec输出

楼主:
楼上两位一语惊醒梦中人,我琢磨了两天百思不得其解,打好盈官方电话没人接,周末休息,按楼上大侠的解答,一把就解决了,再次谢谢楼上两位大侠,还有long001,我可否加你为QQ好友呢,我的QQ823537760,都是愿意鼓捣的人,想和你交流三轴云台的改装方法,膜拜中。你方便加我QQ吧。

网友C:
哎!铂金30a不 带BEC 的, 所以要另外给接收机供电

网友D:
好赢铂金30A电调不带BEC功能,没有5V电压输入给接收机,所以直接插上去接收机不会工作的!如果你要使用必须单独给接收机供电

网友E:
楼上几位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