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轴升级六轴轴距,桨问题,谢谢

楼主(2014-06-15):
手头有四轴,感觉载重稍微有点小,准备升级六轴,电机是朗宇2216,准备加两2216,升级六轴,大家给说说多大轴距,多大桨,载重最好稍微大点,准备FPV的,谢谢

网友A:
不如改成X8,  10寸桨, 4S电池,  8个2216 4S电池,  至少可提供3.5kg的安全起飞重量,电池可用到4S  10000mah  足够用
2216 六轴 不上不下的

或者3S电池12寸桨, 航时可能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改成X8,  10寸桨, 4S电池,  8个2216 4S电池,  至少可提供3.5kg的安全起飞重量,电池可用到4S  10000 ...

六轴,八轴,轴距改选择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六轴,八轴,轴距改选择多少

450就够

网友:
450最大可上到12寸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