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S800电机座螺丝断在机臂上的问题 今天成功解决!!!标题要长~~~~~

楼主(2014-06-15):
以前看过一些帖子,有很多模友在拆装dji产品,尤其是s800电机座时,dji原厂螺丝断了..

一直以为自己遇不到这种问题,但就在今天...在准备把s800evo v1版电机座加减震橡胶时,dji螺丝终于无法承受螺丝胶对它的吸引,活生生的断在了里面.....

顺便说一句,正确的拆装方法是应该先用风枪对螺丝以及涂有螺丝胶的地方进行加热,加热一段时间后小心缓慢拧出即可...这次的失误纯属心急,没加热直接拧...不够之后的5根机臂都是按照先加热再拧的方法完成升级...真是应正了那句话  no zuo no die....why you try

通常遇到这种螺丝断在里面的情况有两种解决方案..

no1:先用小一号的钻头在断口中心打孔,将断裂的螺丝打通,在用工具将碎在里面的螺丝小心捣出,或者在打好孔的基础上攻丝,攻完后反向取出,但是对于dji这种2.5mm的小螺丝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no2:用与断裂螺丝差不多大小的钻头,例如断裂的是2.5mm的螺丝,那可采取2.4或者2.5的钻头,直接对准中心将断裂的螺丝和之前的螺纹一同打掉,刚好加工出来的孔为下一步攻丝的底孔,然后再用M3的丝攻重新攻螺纹,这样做的好处是方便,易操作,缺点是之后的螺纹变为了M3,需要对零件进行重新加工

我采用的是第二种方法,基本流程是:1、先用金属用划线笔在断裂螺丝断面中心凿出一个小坑,以便钻孔时保证钻孔中心;2、采用2.4mm钻头打孔,直接将螺丝和螺纹一同打掉;3.攻M3螺纹;4、制作减震橡胶所对应的M3螺丝;

下面上一些图,其实攻螺纹那步很简单,只要有钳工方面的操作基础基本都可以独自完成,主要问题在于,dji的升级减震橡胶套件里,由于橡胶高度的限制,需要有特制的螺丝用于橡胶的锁紧,也就是说螺丝上有一部分没有螺纹,这样可以防止螺丝拧紧后将橡胶压坏,由于本人没有这种功能的M3的螺丝,所以决定自己做一个来保证电机座的安装强度,先开始考虑采用“纸固化”的方法,也就是先用卫生纸一类的较柔软,吸水性较强的东西包裹在螺丝外面,然后滴502使其固化,但是经过试验此方法强度不够,依然能够被轻易压坏,所以开始考虑用铝合金来制作套筒。

经过测量,橡胶圈内径3.5mm,现在的螺丝是M3,也就是说我要做一个内径为M3螺纹,外径3.5mm,壁厚0.25mm的铝合金套筒...这种东西只有车床车外径然后打孔攻丝才可以啊!!!
以前对于这种轴类零件我都是用一种简易的“自制车床”来完成,其实也不算是自制吧,工具活用~ 在后面的图片里有这种方法,大家以后如果要对一些小的轴类零件进行细微的加工的话可以采用这种方法,下面上图,并附上介绍,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掌握这种处理断螺丝的方法,一根机臂少说也要300块.....

1.先来一张断的螺丝的图...这个螺丝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2.打孔的照片没有照,在这里我采用的是2.4mm钻头打孔,正好也作为M3螺纹的底孔,然后攻丝,头攻和二攻在攻丝时的要点是一定要上机油润滑,这样的螺纹攻出表面质量较高,保证螺纹强度,飞机安全

3.这是攻好螺纹的样子,右下那个洞洞是M3的螺纹孔,其余的是原厂M2.5的

4.我找了一根M3的长度合适的螺丝和垫片试了一下,但是在装上橡胶之后无法用力拧紧,一拧紧橡胶就被压瘪了起不到减震效果,所以就考虑像原厂螺丝一样制作一个带台阶的螺柱,既可以控制橡胶垫长度还保证可以拧紧

5.我在工具箱最底下找到了这个..内径M3 外径5mm的铝柱,决定以他为基础,加工一个内径M3,外径3.5mm的螺柱

6.下面是我自制的“简易车床” 哈哈,其实就是将电钻固定,以电钻钻头作为夹头,再用工具作为车刀进行车削

7.把铝柱固定好,用锉刀作为“车刀”进行车削,这有个问题,由于铝合金是软金属,锉的时候会“粘”在锉刀的缝隙里,所以在电钻转起来的时候需要小心的移动锉刀,提高加工速度

8.这是加工好的铝柱,用卡尺量了一下外径3.55,内径M3,差不多可以用,主要我怕再车的话把零件弄破了..见好就收,哈哈

9.把减震胶垫套上试试,直径刚刚好

10.根据橡胶垫厚度量好长度,准备切断

11.还是采用车削,这次的车刀换成了锯条 哈哈 注意电钻转向哦

12.切掉了,然后把零件断口用锉刀和砂纸打磨,以免割伤橡胶垫

13.这是加工好的零件

14.把它套在螺丝上试试看

15.跟原厂螺丝对比一下,长度刚刚好,效果杠杠的

16.安装在电机座上面看看

17.铝柱的长度刚好,于橡胶垫保持齐平,之后就可以放心的安装到机臂上了

18.这是安装到机臂上的效果,长度的控制刚刚好,没有压坏橡胶垫

这次虽然成功的化解了这个问题但是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总结,这里与大家共勉。在拆卸上过螺丝胶的螺丝时,一定要先对螺丝进行预加热,然后再用螺丝刀拧出,尤其是对于低强度的螺丝更应小心,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要不又得花钱不是~对于dji原厂的螺丝,希望能在强度和做工上更进一步,在断口上发现两边的断口中心均是向下凹进去的,这说明此螺丝在这个位置上存有气泡或中空,希望这是个例。

以上均属个人见解 谢谢     王钰霖 于南京

网友:
已顶!!!地毯~~~楼上两位欺负我电脑慢!!!

网友:
手工帝  顶一个

网友A:
我想说dji造的孽就让dji来偿还吧,直接返厂最快捷。
当然了,很支持楼主的diy精神,不过工具简单,但也不是每个人都具备!
最后对热风枪来解决螺丝胶的经验觉得值得商榷。。。个人实际操作过,觉得并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说dji造的孽就让dji来偿还吧,直接返厂最快捷。
当然了,很支持楼主的diy精神,不过工具简单,但也不 ...

返厂的问题问过代理,说好像不负责螺丝取出,只能重新买一根机臂,所以决定自己来
之后的五根机臂我也是先试着拧了一下,有3颗螺丝拧到一定角度也是拧不动了,然后用风枪加热了大概一分多钟吧,慢慢拧就出来了...
风枪的问题我之前也怀疑过,后来只要控制好温度不要烫坏其他地方就好了,应该多少有一些作用

网友B:
牛人。热风枪大概用的好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人。热风枪大概用的好多度。

90左右 稍微离近点 不要一直吹一个地方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   学习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90左右 稍微离近点 不要一直吹一个地方

多谢楼主,我有2-3个胶圈裂了,一直不敢换啊,看了你这个我就准备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楼主,我有2-3个胶圈裂了,一直不敢换啊,看了你这个我就准备试试了。

拧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拧不动了不要使劲 容易断 先吹吹试拧一下

网友:
好手艺不错!顶起!

网友:
用电烙铁带点焊锡只加热要拆卸的螺丝,时间不要太长3-5秒即可,螺丝很容易拆下来了。

网友:
电烙铁直接加热螺丝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