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四轴最新的固件3.1.5 感觉不稳

楼主(2014-06-15):
大家有用这个的吗 我自动调参之后 切定高模式 平移的时候不太稳 还应该怎么调啊?顺便推荐一下历史版本的固件哪个好?求大神指点!

楼主:
还有现在的地面站好像不能刷历史版本了 没有找到历史版本那个选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现在的地面站好像不能刷历史版本了 没有找到历史版本那个选项啊

网友:
不会 我今天飞了 很稳啊

网友:
昨天给四轴刷了3.1.5,试飞两次没发现问题
今天却发生了两次意外,幸亏都没炸鸡,两次意外好像都是定高模式下稍暴力的飞行:一次是突然爬升,切回家模式没反应,眼看就变成一小点了,过了一小会终于开始下降~,第二次是相反,不停降低高度,切回家模式、悬停都没用,就在快接地那一瞬间(已经做好找飞机的准备了)重新切了一下飞行模式,终于开始上升了!
回家后赶紧重新刷回3.1.2

网友:
第一,自动调参出来的参数未必是最合适的,建议还是手动调。
第二,定高模式确实不适合暴力飞,我有一次全速前进然后突然拉回来,JJ直接倒扣着扎向地面。
第三,以上的问题都可能因为APM的计算资源有限,我现在换了pixhawk,JJ反应异常敏捷,自稳效果也一级棒。
另~~~pix因为计算速度快,所以我在手动调参时,P值从0.05变化到0.2都没感觉到有明显的不合适,JJ都一直很稳,后面一直加大到能看出震荡,然后取了2/3作为P值,反正现在的飞行手感完全不是APM能比的。

网友:
pixhawk又是什么飞控啊?这个又要学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