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能否用MINI CP的金属件

楼主(2014-06-15):
我在淘宝上搜索到了CP的金属十字盘和桨夹,我想知道和977的兼容不

网友A:
977和minicp不通用的兄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77和minicp不通用的兄弟

十字盘、浆夹、横轴、连杆都用cp的,主轴可用977的。我保证你可以用。

网友:
小道消息,977五金版快要出来了,旋翼头 十字盘 球头 快要出来了。

网友:
金属的不耐炸了吧

网友C:
其实我也好奇,为什么很多人喜欢金属的东西?

觉得耐炸? 肯定没塑料的耐炸,塑料的韧性炸了还不容易变形。 金属炸了,没断,但是变形了,也没用了,塑料的炸了,断了没用了,但是他便宜啊,还能让人即使发现隐患。

再者金属重量肯定比塑料重多了,对于小机,严重影响性能的。

最后,可能只剩下个好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也好奇,为什么很多人喜欢金属的东西?

觉得耐炸? 肯定没塑料的耐炸,塑料的韧性炸了还不容易变 ...

我主要看中金属桨夹!真心怕射桨

网友:
其实对于还在练悬停阶段的新手而言,心情也很重要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也好奇,为什么很多人喜欢金属的东西?

觉得耐炸? 肯定没塑料的耐炸,塑料的韧性炸了还不容易变 ...

金属件刚性强, 虚位小,精度高, 要的就是金属件没有塑料件那么有韧性, 更适合暴力3D.  菜鸟当然用塑胶件, 如果玩到飞暴力3D了, 你就会发觉塑胶那一点点的“面”也是无法接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金属件刚性强, 虚位小,精度高, 要的就是金属件没有塑料件那么有韧性, 更适合暴力3D.  菜鸟当然用塑胶 ...

这个我不赞同你了哈,都说前提是小机了

塑料的刚性,和精度绝对能应付小机的动力性能了吧,而且也是小机才对重量更为敏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不赞同你了哈,都说前提是小机了

塑料的刚性,和精度绝对能应付小机的动力性能了吧,而且也是小 ...

你以为能的时候它偏偏就是不能. ..  别的不说, 单说塑胶十字盘的虚位就大的惊人. 当然, 垃圾金属件肯定除了亮骚没别的作用.
另外小鸡玩到暴力飞行, 肯定要升电池, 金属件那点分量算不得什么.
这种东西自己慢慢体会吧. 真飞机还有用木螺旋桨的呢...

网友:
小道消息,977原厂升降旋翼头马上要出来了,还是等原厂的好,不用考虑配合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字盘、浆夹、横轴、连杆都用cp的,主轴可用977的。我保证你可以用。

兄弟,我只想要桨夹,请问MINICP桨夹轴承型号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也好奇,为什么很多人喜欢金属的东西?

觉得耐炸? 肯定没塑料的耐炸,塑料的韧性炸了还不容易变 ...

不是啊,兄弟,塑料桨夹不注意拎紧点就滑丝了,不拧紧又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啊,兄弟,塑料桨夹不注意拎紧点就滑丝了,不拧紧又不行

我的天,我觉得塑料奖夹多结实的,上滑丝得多大力。。。

不过我用金属的时候是,奖夹松了,加不进主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天,我觉得塑料奖夹多结实的,上滑丝得多大力。。。

不过我用金属的时候是,奖夹松了,加 ...

没看懂,加不进主旋翼什么意思?塑料的稍微用力就滑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懂,加不进主旋翼什么意思?塑料的稍微用力就滑丝了

金属奖夹距离比较大,又没韧性。。。夹不紧主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