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个450机架铝架,咨询下老鸟们铝管的尺寸

楼主(2014-06-15):
如题,450轴距
电机
:2212~2216的
电调:20A或者用4合1
浆考虑用两个型号:1045和1147
然后就是机臂,看论坛上说用13X13的好像有点软,一炸就变形。
准备用15X15的
在某宝上看了厚度为2mm 和1.5MM的,感觉应该够了,想请教各位,那个比较合适点?
重量我现在不考虑,铝管本来就比较轻,而且可以做镂空减重,只是担心镂空后强度会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宁愿用塑料 ,碳管,也不用铝管,一碰就变形,破坏机架整体性。

网友B:
1mm厚的就够了

网友C:
飞四轴碰撞是常事,所以耐撞不变形是首要的条件,铝管明显不耐撞,好看而已,,木头都比铝管强。至于说炸鸡变形,我认为没必要讨论,就连波音公司都没解决飞机从空中掉落地面散架的问题,业余飞飞操啥子瞎心。用木头吧,便宜又耐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