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固定翼请教老鸟

楼主(2014-06-16):
新手入固定翼请教老鸟,飞塞斯纳好还是A5好?有点纠结。

网友A:
先飞冲浪者在飞赛斯呐﹉过来人

网友B:
不知楼主是打算当水机还是当陆机

网友C:
先飞微风···

网友D:
塞斯纳 买两架,第一架炸了修,修了炸,等到炸的不能修了,再飞第二架,到了这会儿也就学会了,不再炸了.偶就是这样过来的.如果不嫌难看也可以好小子,不过本人不喜欢好小子.从没飞过.就是两架塞斯纳练出来的.

网友D:
好小子比塞斯纳更好修,因为是后推桨,不易折桨.但样子难看,象儿童玩具.

楼主:
塞斯纳那一款比较好啊?既好看,又好飞。

网友E:
翼展1.2米的塞斯纳,MD的,HJW的WK的,,,基本都差不多。。。。正在飞MD的,虽说好飞还是建议多练模拟器。

网友F:
先上模拟器吧,接在MD塞斯纳,再这下单翼或者函道入门机

网友G:
好小子,塞斯纳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