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EVO的Z15云台,拍出来的画面怎么有若隐若现的抖动啊

楼主(2014-06-16):
就是这样,大家有什么办法啊,我也不知道这是哪里在抖动。

A2飞控,IMU后置的。

网友A:
还行吧,,,飞的时候摸摸是不是机身震动大,重新做下电机平衡和桨平衡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行吧,,,飞的时候摸摸是不是机身震动大,重新做下电机平衡和桨平衡试试。

貌似大疆的折叠将没法做平衡啊, 求高手赐教

网友:
格式设置的问题,中国的电视制式PAI,1080i,设置1080i!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大疆的折叠将没法做平衡啊, 求高手赐教

能做平衡,估计你用的是老版的碳纤折叠桨,可以换新的塑料1552桨,那个平衡特别好。不过换桨的前提是先做电机平衡,具体方法在论坛搜索就行,有详细说明帖。

网友C:
弱弱的问下LZ  开头的别野哪间是你的  折叠桨一样可以做平衡啊,否则直升机的桨怎样去平衡呢,这个是高频抖动做成的对焦模糊吧,有使用机身减震球吗

网友:
顶帖,拿分,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下LZ  开头的别野哪间是你的  折叠桨一样可以做平衡啊,否则直升机的桨怎样去平衡呢,这个 ...

别墅跟我没关系,哈哈。机器是新机,减震球、减震垫什么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行吧,,,飞的时候摸摸是不是机身震动大,重新做下电机平衡和桨平衡试试。

非的时候摸机身我试试看吧

网友:
这就是真正的Z15!

网友D:
你好,请问Z15哪一款?飞行时飞机是否能看出明显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Z15哪一款?飞行时飞机是否能看出明显震动?

z15 5N的云台,飞机震动不大。主要是云台的高频震动让人难受

网友D:
引用 楼主:
z15 5N的云台,飞机震动不大。主要是云台的高频震动让人难受

云台不通电情况下,能否都保持平衡?

网友:
应该是动平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云台不通电情况下,能否都保持平衡?

同求解,Z15n,最早版的s800EVO,没有电机减震垫的那款,己换1552桨,imu己装至机尾,同样的问题,高频震颤(上下方向),不通电云台能平衡,通电手持飞机行走(不发动)正常,感度从220,到120都试过,无效。下步打算把z15的减震球换成H3 2D用的白球再试下,不知大小是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云台不通电情况下,能否都保持平衡?

不通电怎么保持平衡啊,就是到处乱晃的那种啊。

网友:
楼主的s800evo抖的不算厉害,我的比这个更厉害,画面抖动的很可怕,准备过两天拿过去检修一下,看看什么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通电怎么保持平衡啊,就是到处乱晃的那种啊。

不通电的时候,用手转动相机到任何位置应该都能平衡。就是你把相机放平,你不动它就平在那里,你斜放,他就斜着,手松开不会转动。

网友E:
地面通电测试手摸云台是否有震动? 我这边的Z15-5D云台电机会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地面通电测试手摸云台是否有震动? 我这边的Z15-5D云台电机会震动!

摸了,震动还好,就是那种能感觉到已经通电了,电机在工作了,有那种微弱的震动。这个正常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摸了,震动还好,就是那种能感觉到已经通电了,电机在工作了,有那种微弱的震动。这个正常么?

看微弱到什么程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微弱到什么程度了!

很微弱,感觉到通了电的那种感觉。

网友F:
貌似机身平衡没做好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貌似机身平衡没做好的可能性比较大。

机身平衡怎么做啊?我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