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贴:各位新老模友,问题求救,感谢

楼主(2014-06-16):
先说说问题,本人有自制大H,小H机架各一个,公用一个飞控MWC和电调天行者20A。小H330轴距,2400KV电机,飞行正常。大H450轴距,1000KV电机,之前大H一切正常。昨天飞行摔了一次,不知为什么同一套设备不能正常飞行,出现的情况就是无法起飞,仅仅抖动,能起来一点。油门行程校准过,桨也没问题,平衡也没问题。电调和电机连接香蕉头重新焊接过。

我猜想是不是电机坏了,但电机看上去转动正常,非常不解,还是有可能其他问题,有哪位能帮解答吗,十分感谢。

网友A:
一般机子没问题便是人品出问题了

网友B:
电机不可能4个都坏,用手转一下看是否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机子没问题便是人品出问题了

哈哈,老兄,我人品很好的。初步试了下,可能是桨的兼容性和水平问题。用的是两批桨,一批有 3D字样,一批没有。现在基本能飞起来,就是有点后倾。每次问题都是学习过程啊,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不可能4个都坏,用手转一下看是否都正常,

已排除马达故障,应该是桨的兼容性和水平问题,因为之前硬挂行车仪,行车仪半截松了打断几根桨,从高空摔了一下。用了一批桨,校准水平,基本飞起来,就是有点后倾。不过是在屋里实验,下去出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