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怎么把船改成遥控。

楼主(2014-06-16):
  小号手BB-63密苏里号 1:350 的 怎么把船改成遥控 都需要些什么配件 估价多少能够买下来!!

网友:
装一个小小舵机和小电调,外加一个4通遥控,和接收机OK啦。

楼主:
自己改的比较涨知识一点

网友:
顶帖,拿分,走人。

网友A:
所有东西都可以淘宝购入具体如下:天地飞6A右手油门一套新的260 2手的150左右  10A有刷双向电子调速器1个 25块  9克舵机1只 10块 2S1000毫安电池2块 约60元就这么多了 具体安装方法如下将电机正负极与有刷电调的输出线相连接!再将有刷电调的信号线插在接收机的第二通道。往前推前进往后推后退。再将舵机信号线接在接收机的第一通道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东西都可以淘宝购入具体如下:天地飞6A右手油门一套新的260 2手的150左右  10A有刷双向电子调速器1 ...

先改改看 到时候发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有东西都可以淘宝购入具体如下:天地飞6A右手油门一套新的260 2手的150左右  10A有刷双向电子调速器1 ...

如果是改成双桨的话,2个180电机,用10A的电调能行吗?另外,弱弱的问一句,船桨是一个正转一个反转还是两个的转向都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改成双桨的话,2个180电机,用10A的电调能行吗?另外,弱弱的问一句,船桨是一个正转一个反转还是 ...

当然一正一反啊!10A的电调足够了!有刷电机的功率很小180的电机就算堵转都没有10A

网友:
1楼很详细了  注意重心要压低  船的比例不同  你参考下

网友C:
各位大虾魔主请教几个问题,现在本人还不可以开贴所以借窝下个蛋。
这个个问题一个华科尔D12通道的遥控器可以同时分点控制6个电机正反转外加4个点动自锁开关么,其中有4个正反转要调速的。
另外加一个云台摄影装置的话要占用遥控器几个通道,请问加以上装置能否在一个12通道遥控器上共用。
其实我就是想问一个12通遥控器能否满足以上控制要求,
谢谢各位大虾魔主,在此不胜感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一正一反啊!10A的电调足够了!有刷电机的功率很小180的电机就算堵转都没有10A

没改装过,好多细节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D:
我做的40CM小船可以参考下,电调在接收机下面,电池因为重量问题用的废手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的40CM小船可以参考下,电调在接收机下面,电池因为重量问题用的废手机的

这个比较好看!容易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比较好看!容易理解

嗯,希望对你有用,轴套注意一定要用能注油的轴套,双发,不带遥控,订做双铜桨,控制成本的话一般一百多就搞定了。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2这是我的350密苏里 你可以看下 四个180电机 320A电调 7.4V电池 方向舵壹个舵机 炮塔两个舵机 遥控一定要2.4G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位大虾魔主请教几个问题,现在本人还不可以开贴所以借窝下个蛋。
这个个问题一个华科尔D12通道的遥控器 ...

你说的这个是多旋翼吧  你可以去多旋翼版块看看 D12遥控 可以控制你说的这些的 不过你还要做买些东西呵呵具体什么我叫不来 你去多旋翼版块看看或来这群问问218049930

网友(2014-07-17):
我刚做完,共花700大洋。
船轴 船舵 舵机 电调 遥控=接收 控电
要有心理准备哦

网友:
我也正在改装呢,看了他们的船体,我大概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