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6轴该怎么升级。。。。。。。。。。。

楼主(2014-06-1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换恒力4225,390KV,1238桨,其他不变

网友:
换成6个恒力4225,重量大概增加200g,起飞重量大概3000g,单个电机承重500g左右,4225 KV390,搭配1238桨,推力500g时的电流大概3~4A,六个电机加起来总电流大概24A,4S 5300Mah的电池,除去损耗按5000mah算,大概放电时间12分钟。另外,电调可以用小一些的,18A就够了,6个也能减不少重呢

网友:
坛子里大量的吖,我就不赘述了,翻翻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恒力4225,390KV,1238桨,其他不变

新人求教:1238桨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高电压,低kv,大桨,飞到你不想飞了还有电

网友:
LZ目前的配置,可能电池质量有问题

网友:
V2216 KV值多少啊?应该换个电池就差不多了

网友:
为了挂微单,升级电机是必须的了,V3508或者直接X4110

电池最好也换了,如果手上还有一样的电池,挂双电池勉强能15分钟

网友:
习惯性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