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启动油门,大浆打地板,飞机倾斜

楼主(2014-06-16):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勒

网友A:
1十字盘没调平2对频失败重新对一次3陀螺仪有问题 想到这么多。。。经供参考

网友B:
我977开3D没爬起来的时候也是倾斜的,升起来就正常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桨序查看下

网友:
说的说直升机说的说多轴 呵呵.楼猪你真会开玩笑

网友D:
技术太挖?

网友E:
对频没放平?

网友F:
0度等转速,一推油上升要求离地50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