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最受不了的一点:青蛙跳。

楼主(2014-06-16):
周六练穿越,小四轴触地总是快速反弹,经常青蛙跳似的,常常碰到上面的树枝然后炸机,各位有碰到过吗?有没有参数可以优化?APM不会这样。谢谢!

网友:
你的油门曲线有问题吧

网友:
那你就用APM。要细心调,练好飞行技术

楼主:
爵爷发表于2014-06-16 13:29:46
你的油门曲线有问题吧
默认的 没改过 机架280的

网友:
试试玉兔

网友:
再试试Paparazzi

网友A:
楼上是想让你把所有飞控都试试的节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是想让你把所有飞控都试试的节奏啊

。。。纯折腾,从不为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默认的 没改过 机架280的

自己调一下mwc的曲线会好飞很多的

楼主:
borneol发表于2014-06-16 14:47:50

。。。纯折腾,从不为爽飞。。。
还第一次听说Para..., 还有,怎么不说大疆啊?

楼主:
爵爷发表于2014-06-16 14:47:56

自己调一下mwc的曲线会好飞很多的
嗯 试试

网友:
你什么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第一次听说Para..., 还有,怎么不说大疆啊?

你换个NAZA LITE直接就爽飞了,还怎么折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换个NAZA LITE直接就爽飞了,还怎么折腾啊!

我爱折腾 不过练穿越折腾的成本太高了 有意换个NAZA LITE 呵呵

网友:
穿越用KK啊,炸烂一点心疼的感觉都木有。。。一次批几个放着炸。

网友:
加了超声波后没有蛙跳的感觉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