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一只泰世X5 电装求推荐

楼主(2014-06-16):
想入一只泰世X5,论坛里也看了好久了,觉得套装性价比不高,现配置如下:
GAUI X5 空机+ V8
hobbywing 好盈铂金 V3 50A 100A 电调(原来想选卡斯特90A的,但看帖子说是装不下,有什么好电调推荐吗?已经夏天了,好盈能加风扇吗?装的下马?)好盈用高压舵机需要配外置BEC吗?
KST 725MG十字盘*3
KST 525M锁尾*1
天蝎星 4020 1100KV (4025比4020贵几白块有什么区别吗?哪个比较好?)
花牌 4200mAh 65C 6S1P-R 8C(一直在用格氏的电池,但是格氏没有4000毫安左右的大C数电池,富力的Redzone lipo 35C 4500mAh 22.2V 适合吗?)如果使用格氏5000MAH的能带上头罩吗?
一直在练直机基本功,对电子装备没什么研究,请大家赐教。以上配置优于原厂顶级套装吗?价格基本一样。其实之前一心想着亚拓550L,但是久久不上市,有机会玩700再入亚拓了。

网友A:
建议不要用花牌。。。我见过的花牌全是大肚婆,买格式吧

网友:
雷鹏的电池也不错哦,一直在使用 准备也搞台X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用花牌。。。我见过的花牌全是大肚婆,买格式吧

可是格氏4000只有30C,双天4450 45C 价格又太辣。

网友:
都需要慢慢摸索不要一步到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用花牌。。。我见过的花牌全是大肚婆,买格式吧

是会鼓原因过放,充后有好了,我从入魔就开始用花牌,3年了一直用不错尤其最近一批6S  4200 35C相当好,花牌售后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会鼓原因过放,充后有好了,我从入魔就开始用花牌,3年了一直用不错尤其最近一批6S  4200 35C相当好, ...

花牌肯定是要尝试一下的,价格很亲民,如果真的好,可以大大降低模型成本,但是这个价格和这个规格,只有买2块试了才知道了。

网友:
我也是一直用花牌电池!很不错!

网友C:
电池用格氏出口版3800,电机用4025其实不错,原装的电机不够暴力。

网友D:
配置就V3100A。要啥风扇哦,飞下来温度都没的。我用的电机是套机里面带的。V3的固件一定要用3.01的,3.02温度高,费电。电池用花牌4200 35C吧,耐用些。KST725够用了。带有,我发现亚拓5200的电池可以装下,如果楼主有上700的打算,就买5200的电池吧,这样飞5分半3D都还有3.8V。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置就V3100A。要啥风扇哦,飞下来温度都没的。我用的电机是套机里面带的。V3的固件一定要用3.01的,3.02温 ...

多谢分享,X5电池是个坑,原来打算跳过500,用X5做进阶练习机的,电池用格氏5000 45C,以后有缘上700也可以用用,现在电池居然装不下。450L买的格氏1400MAH的电池 把头罩撑裂了,不过这个电池悬停、航线能飞12分钟,每次飞到眼花。

网友E:
同楼上!俺的X5是原装4020 910KV+好盈铂金V3 100A,按照蝎子原厂建议的进角和PWM频率设置,温柔3D下来温热,不加风扇也扛得住!另外铂金V3可以不加外置BEC。舵机不太建议买KST的,有点拼RP你懂的,不过KST售后确实还是不错的。反正俺是从KST换成了SAVOX。
电池的话,X5标准4200mAH,可以装电池保护架,3D大概4分钟左右。再大的电池用FORMULA头罩没问题,但是不能装电池保护架。至于品牌就不多说了,LZ看看大家用什么电池多吧。
以上均为个人感觉,希望对LZ有帮助。如有谬误,望高手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楼上!俺的X5是原装4020 910KV+好盈铂金V3 100A,按照蝎子原厂建议的进角和PWM频率设置,温柔3D ...

SAVOX舵机好东西,能推荐十字盘和锁尾的型号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SAVOX舵机好东西,能推荐十字盘和锁尾的型号吗?谢谢。

斜盘SC-1258TG,锁尾SH-1290MG,X5用完全够了,而且价钱也不贵。不过塑料上盖的舵机都一个尿性,时间一长虚位就不可避免了,没办法的事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同楼上!俺的X5是原装4020 910KV+好盈铂金V3 100A,按照蝎子原厂建议的进角和PWM频率设置,温柔3D ...

我是有头罩,有电池保护架,放亚拓5200的电池刚合适,哈哈。

网友:
又一模友进入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有头罩,有电池保护架,放亚拓5200的电池刚合适,哈哈。

你好,想和你确认一下亚拓5200电池装在X5里面会不会把壳子顶裂?或者需要做什么改动?这个电池很短,但是很厚,是因为电池长才顶壳子吗?你用的是几C的?40 50 60C规格好像都不一样,万分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想和你确认一下亚拓5200电池装在X5里面会不会把壳子顶裂?或者需要做什么改动?这个电池很短,但是 ...

不会,没啥改动的,当时要知道就不买4200的电池了。刚刚放下,不顶头罩。就是F的头罩。你看我头像嘛,就那个X5.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没啥改动的,当时要知道就不买4200的电池了。刚刚放下,不顶头罩。就是F的头罩。你看我头像嘛,就 ...

谢谢 可以用和700通用的电池了 哈哈

网友F:
就把电调换成好盈V3-100,其他的用原厂电装就很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是会鼓原因过放,充后有好了,我从入魔就开始用花牌,3年了一直用不错尤其最近一批6S  4200 35C相当好, ...

前辈,X5如果舵机顶着尾管,是不是只能:1、换舵机;2、在舵机与侧板之间加垫片。这两个解决方法。我的是SERVOKING的695

网友:
引用 网友G:
前辈,X5如果舵机顶着尾管,是不是只能:1、换舵机;2、在舵机与侧板之间加垫片。这两个解决方法。我的是 ...

加QQ聊1147860805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用格氏出口版3800,电机用4025其实不错,原装的电机不够暴力。

动力确实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手法,咱俩一个群的吧,我就一直飞910感觉动力我是用不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把电调换成好盈V3-100,其他的用原厂电装就很好

现在的版本直接是V3-100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老版本没货了,用新版本代替,多买了个V3电调,还好能退。

网友F:
X5起飞重量不到2900g,很轻。原厂动力足够了。我试过用550桨
一样很好飞

网友H:
引用 网友F:
X5起飞重量不到2900g,很轻。原厂动力足够了。我试过用550桨
一样很好飞

550槳不會打到尾管嗎????

网友F:
引用 网友H:
550槳不會打到尾管嗎????

X5的中联很高,放心吧。我测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X5的中联很高,放心吧。我测试过了

可飛3D嗎?

网友F:
当然,立摆侧摆随便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当然,立摆侧摆随便做

感寫解惑

网友F:
电池、电调插头用好一点的。我用的EC5
XT60有可能扛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池、电调插头用好一点的。我用的EC5
XT60有可能扛不住

你好,我是用鳳凰90A  4200mah 65c  . xt60 18t. 2500轉一切OK

网友I:
引用 网友D:
配置就V3100A。要啥风扇哦,飞下来温度都没的。我用的电机是套机里面带的。V3的固件一定要用3.01的,3.02温 ...

求解电池具体规格。电池详细数据给说下吧。。
最近X5准备好了,只是电池不知道选什么好了,亚拓电池鼓包是通病听说。。。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I:
求解电池具体规格。电池详细数据给说下吧。。
最近X5准备好了,只是电池不知道选什么好了,亚拓电池鼓包 ...

电池可以用亚拓5200的。也可以用花牌4200的。我两种电池都有。

网友:
我一直用格式5000的飞X5

网友:
电池保护架,需要改一下,去掉铝柱,改成U形铝片

网友:
舵机就亚拓那个610,飞几百个起落了,完全够用

网友(2014-07-18):
X4II就可以了,因为其就是X5的动力,改装空间大,价格实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把电调换成好盈V3-100,其他的用原厂电装就很好

看来哥们是过来人啊,换个电调就行,过两天上X5就换电调吧!哈哈!谢谢了!

网友:
不客气,现在的X5除了电池安装方式外已经没有什么缺陷了
我都后悔把X5出了

网友:
用hrb4400电池35C能行不,放得下么

网友(2014-08-25):
我的x5不装电池保护架什么电池都装得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用花牌。。。我见过的花牌全是大肚婆,买格式吧

格式有金属板。。。当然大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格式有金属板。。。当然大不了

那个金属板的作用不是用来防止怀孕的,另有用途。。。。格氏要大的时候一样会怀孕。。

网友:
KST评价很高啊

网友:
我是bls253 bls276s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