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发个500DFC的安装和调试问题吧!

楼主(2014-06-16):
安装过程都还顺利,为了装好,装的较慢,有一些问题!说一下,希望能够有大神支招!
问题一:中联与主轴的六角杯头螺母,还真是容易滑,不是螺丝滑,是杯头滑了!
问题二:尾舵连接尾推的长拉杆中间的那个固定滑套的塑料卡子直接上紧也固定不住滑套,必须在滑套上缠胶布!
问题三:500DFC用KBAR的话,原厂舵机515M动作幅度太大,默认的幅度直接上下二十几度,我一直把数字调到了很低很低,不能再低了!
问题四:原厂尾舵机力量不够,尾舵增益我已经降到最低了,有时稍微急停还是摆尾巴,正在考虑换尾舵!
问题五:尾桨夹每一边只是一颗轴承加一副推力轴承,怎么装都会有轻微晃动,改成两个轴承加一副推力轴承,再加长尾桨夹一个轴承长度,精度一定会增强不少!
就这些吧,我的机子的配置是除3GX外,其它全部原厂套机配置,三轴我用了KBAR黄金战士!还有什么大家补充,有解决办法大家合力支招,只为爽飞500,支持亚拓!谢谢大家!

网友:
木有图片  不过瘾

网友:
问题三:500DFC用KBAR的话,原厂舵机515M动作幅度太大,默认的幅度直接上下二十几度,我一直把数字调到了很低很低,不能再低了!
控里面调试  进入TRAV  ADJ  调PIT    H和L  %几,调到合适为止,另外机械也安装合适位置就好了

网友A:
尾桨夹里你按照原厂的说明书装,装好后会有一点点的虚位,这样飞你的金鱼尾就会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桨夹里你按照原厂的说明书装,装好后会有一点点的虚位,这样飞你的金鱼尾就会消失了。

我就是按照说明书装的呢,就是有虚伪位,金鱼尾还是有的

网友B:
问题二:尾舵连接尾推的长拉杆中间的那个固定滑套的塑料卡子直接上紧也固定不住滑套,必须在滑套上缠胶布!
楼主你这样装好像错了,滑套不能给固定卡卡住的,滑套和尾推杆是用胶水粘牢的,然后滑套在塑料卡子上滑动。

网友:
问题二:尾舵连接尾推的长拉杆中间的那个固定滑套的塑料卡子直接上紧也固定不住滑套,必须在滑套上缠胶布!

装错了不是,不锈钢的滑套放到尾拉杆的中间,用502快干胶粘在碳纤拉杆上,尾管上的塑料卡子固定在不锈钢滑套的中间位置。钢的与塑料之间的摩擦力最小

网友C:
问题一:中联与主轴的六角杯头螺母,还真是容易滑,不是螺丝滑,是杯头滑了!

主轴上有2根螺丝,长度尺寸是不一样的。
中联与主轴的螺丝使用短的,否则使再大的劲也拧不紧,于是六角孔就滑了。
长的螺丝是装在齿盘下边的。

网友C:
问题三:500DFC用KBAR的话,原厂舵机515M动作幅度太大,默认的幅度直接上下二十几度,我一直把数字调到了很低很低,不能再低了!

三轴陀螺仪使用VBER时,若使用随机配的金属舵臂时,球头应锁在里边的那个孔上。在电脑界面上保持“螺旋总距”的100数值,然后在遥控器里(FUTABA)的END POINT处进行设定+/-12度的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二:尾舵连接尾推的长拉杆中间的那个固定滑套的塑料卡子直接上紧也固定不住滑套,必须在滑套上缠胶布!
...

这个好像真是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一:中联与主轴的六角杯头螺母,还真是容易滑,不是螺丝滑,是杯头滑了!

主轴上有2根螺丝,长度尺寸 ...

这两个螺丝我一定没安装错!是那颗螺丝质量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三:500DFC用KBAR的话,原厂舵机515M动作幅度太大,默认的幅度直接上下二十几度,我一直把数字调到了很 ...

谢谢,我回去再试试

网友:
换尾舵机,尾舵机虚位太大锁不了,锁尾舵机关键是齿轮的精度,再大的力量虚位大也是废材一颗,所以为什么玩到最后尾巴只用JR或者FU的舵机。尾舵机虚位大没风勉强可以锁,有风就来回晃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