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检查维护很重要...

楼主(2014-06-16):
飞完飞机回家都抽点时间擦擦大桨,清清灰,顺便看看传动部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今天就发现问题了,尾轴铜套和蟹爪居然松脱了好几丝,螺丝胶已经成灰了,手可拧动

再飞下去估计冤炒一次,还好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同时也发现450铜套螺牙的方向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隐患,铜套螺牙是顺时针拧紧
但是在飞行中其实蟹爪和铜套在做一个松螺牙的动作,飞多了其实就是在拆铜套
如果是反向牙就是会越飞越紧的,哈哈,希望有厂家改进啦

网友:
可以买维英的反牙铜套5元一个加7075的蟹抓

网友:
我因为这个炸过一次,还好是降落的时候着的,没炸到啥东西。哈哈。

网友:
我一般10个起落要检修

网友:
每次成功降落的背后,都是麻烦的检查!

网友:
养成良好的检修习惯会降低很多不安全的隐患

网友:
这东西你只要经常飞钟摆的话一定要每飞必检查,我有一次就是这个脱出来了,尾巴自旋幸好控制得当安全降落,还有一次也是这个东西飞松掉了,尾巴会抽,还有一次直接发现L型摇臂的螺丝也松了,尾巴自旋的会很慢。总之,飞了钟摆后,尾巴上的问题一下都出来了。后来全部重新上胶。

网友:
哈哈 这个铜套必须用高强度螺丝胶  我都着2次

网友:
是双推吗

网友A:
反牙铜套和蟹爪早就有了

网友:
10个起落要检修

网友:
我也吃过这个亏,脱离了,炸机

网友:
飞行前一定要检查,要用心,更要细心

网友:
耐心细致是玩航模的根本啊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