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模新手 问个小公主号的详细安装数据

楼主(2014-06-16):
船模新手 一直都在玩直升机,最近很迷小公主号 买了个空船壳 自己配了3647 2200kv的豹子电机438的桨 好赢海王180a v3电调,还没有动工 请问下老鼠尾和吸水舵的安装位置,各位大神帮帮我呀!多谢了

网友:
我买的是成品船,只能帮顶

网友A:
这位置是讲的明白的吗?你不会上网找图片看吗?不过这2个位置特别第一个一定要再三斟酌,开错了没得救,救的了也是遗憾。多看别人装的船自己多多思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位置是讲的明白的吗?你不会上网找图片看吗?不过这2个位置特别第一个一定要再三斟酌,开错了没得救,救 ...

图片看了很多,位置只能看个大概其 为了精确安装位置才需要数据。网上图片都有角度,即使没有角度你能根据图片确定精确安装位置数据吗?

网友:
隔行如隔山,偶也是灰灰机的,也搞了条此船,就是因为对装船的工艺生疏,买了不带电调 舵机的PNP,后来电机还烧了,换了豹子的3674,现在发现灰灰机那些电池拿来跑船简直是太不堪了.如果可能的话建议装成硬轴,软轴要随时保养,而且一段时间还得换轴和轴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