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和电源通电有没有先后顺序

楼主(2014-06-16):
充电器和电源通电有没有先后顺序啊?

网友:
先把电池接到充电器上,然后把充电器接上电源。

网友:
先插充电器,供电稳定以后再接电池

网友A:
任何牌子、任何型号的电源,尽量不要无负载上电。

网友:
最后插220V电,稳压电源一旦接通尽量不要频繁断开,如果充电器用的是一拖多插头一定要避免插头互相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牌子、任何型号的电源,尽量不要无负载上电。

谢谢大师,我想问的仔细一点哦,本人愚钝。是不是先把电池接上充电器,再把充电器接上12V开关电源,最后12v开关电源在接上220V?还是只要充电器接上12v开关电源后,12v开关电源就能接220V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我想问的仔细一点哦,本人愚钝。是不是先把电池接上充电器,再把充电器接上12V开关电源,最后1 ...

只要充电器接上12v开关电源后,12v开关电源就能接220V了。不要先接电池!充完电,拔掉电池。断开220V电源,再分离电源适配器和充电器。正确的方法,可以有效地延长设备寿命。

网友B:
对了,像icharger有防打火功能,需要先给充电器上电,再接电池

网友:
无所谓,有时先通电源,再接充电器。有时先接充电器,再通电源。

网友C:
电源通电--》充电器接电源--》电池接到充电器上,拔电池时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充电器接上12v开关电源后,12v开关电源就能接220V了。不要先接电池!充完电,拔掉电池。断开220V电源 ...

学习!学习!

网友:
充电时,先接高压,再接低压

楼主:
貌似很多人习惯都不一样啊。。呵呵,看来许多人都不重视这块,等充电器坏了,也不知道怎么坏的。

网友:
有的充电器有顺序的,有的无所谓,按什么顺序与充电器品牌有关。没有固定的统一顺序,用的次数多了自然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源通电--》充电器接电源--》电池接到充电器上,拔电池时相反

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任何牌子、任何型号的电源,尽量不要无负载上电。

请前辈解释下,我似乎有听说什么 开关电源无负载 怎么怎么,但不知道具体有什么损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牌子、任何型号的电源,尽量不要无负载上电。

前辈。对哦,具体会有什么损害呢?开关电源如果直接上220v会有什么问题吗?充电器有没有负载没关系?只是开关电源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