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977电池用B6怎么设置参数

楼主(2014-06-16):
B6到了!,想给977
电池
充电,现在却出现个问题就是不会设置电流电压,手上有4块电池,一块是450毫安,3.7V,25c,另外3个是520毫安,3.7V,30C。用1拖3充电线转接给B6充电,貌似450和520的得分开从,请问该如何设置它的电流电压。最后,电池C数是选高的好些还是低的好些

网友:
3S 电流不超过 0.4A

网友A:
1s,0.3A到0.5a

网友B:
电压3.7电流是几块电池的总和。

网友B:
不是并充
按楼上建议

网友C:
电流用0.5大概是1C电压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