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堆舵机满血复活

楼主(2014-06-16):
由于自己是菜鸟级且没米飞450,斜盘舵机一直都是用比较便宜的银燕舵机,练练悬停和简单航线也都够了,自从改成无副翼后用了K8后一直有个问题没注意,调参数时K8都是默认数码舵机,而我用的是模拟舵机,因此烧坏了我很多舵机,虽然便宜但对于我这种没米的人还是很新疼的
不过在此要先感谢银燕厂家愿意卖给我舵机电路板和电机,让我这一堆舵机又满血复活了。。。
包装的很严实

下面是一直在飞,一直在折腾的灰机~~~~
本来是Sport机身被我改成了Sport和Pro的结合,旋翼头也是用原来有副翼的改的,强度都还可以。

网友:
真厉害!看到那堆电机和舵机电路板,不由得流口水了。
LZ半辈子都用不完了

网友A:
买这么多线路板与电机,真是打算用半辈子了。。。花这么多钱买这些,我想应该足够买几个好的舵机用了。想不通。。。

网友B:
陀螺不要用扎带捆,3M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这么多线路板与电机,真是打算用半辈子了。。。花这么多钱买这些,我想应该足够买几个好的舵机用 ...

舵机都是买的10多元的,然后也不是一次性买那么多的,是慢慢的买就买了那么多了,现在买的这些舵机电路板和电机也很便宜的,而且都是数码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陀螺不要用扎带捆,3M贴就行了

以前试过,由于那个机身放陀螺仪的地方不平所以常常放后了后容易掉下来,现在是贴了3M的后再用扎带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这么多线路板与电机,真是打算用半辈子了。。。花这么多钱买这些,我想应该足够买几个好的舵机用 ...

我也是这么看的。长久来看,还是买好舵机经济些!

网友:
练成这样水平一定很高啦。

网友C:
那个大桨夹自己整的?只锁一个螺丝不会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大桨夹自己整的?只锁一个螺丝不会松吗?

肯定用了2个螺丝,有一颗是黑色的短点的,另外一颗是进口的不锈钢的,强度还可以

网友D:
这个原因烧舵机啊~~~是什么原理呢~为什么数码模式会烧模拟舵机。这个使用时候没有异常的么?

网友C:
暴力3D还是建议换掉

网友:
这些东西白送我也不会装,,
LZ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原因烧舵机啊~~~是什么原理呢~为什么数码模式会烧模拟舵机。这个使用时候没有异常的么?

我从一开始是飞的有副翼的,后来才开始用K8,那个时候在网上找的设置教程也没有提到那点,所以我就都按照默认设置的,模式没选对舵机总是会滋滋滋的响,搞了很久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后在论坛求助才知道

网友:
烧这么多也不先找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暴力3D还是建议换掉

呵呵,现在暂时还只会悬停和简单的航线

网友E:
银燕有便宜的数码舵机    39一个       还是比较好用的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从一开始是飞的有副翼的,后来才开始用K8,那个时候在网上找的设置教程也没有提到那点,所以我就都按照 ...

.............................

网友:
只飞航线的话完全一次投入215,4个就够了。然后易碎臂斥候。绝对飞个4,5年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陀螺不要用扎带捆,3M贴就行了

我也是扎带捆
有什么差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银燕有便宜的数码舵机    39一个       还是比较好用的额

我用的是10多元的银燕的模拟舵机,用起来感觉也挺好的

网友F:
飞坏这么多,离高手不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坏这么多,离高手不远了!

呵呵,还差得远,这些舵机都是因为我设置K8是没注意选择模拟模式导致舵机烧了

网友:
楼主善于折腾

网友:
还是很有创意的值得学习。

网友:
舵机炸了就换,不用否认楼是土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10多元的银燕的模拟舵机,用起来感觉也挺好的

EMAX ES09MD 金属数码舵机    这个真心不错    炸鸡3次一点事没有    你用坏这么多十几块的     购买几个这种的了

网友:
我承认你吓到我了

网友:
楼主强大 银燕慷慨

网友:
这个要动手能力强~

网友:
这机子不是Sport吧  是COMET 500

网友:
真牛啊。楼主是想用一辈子这个啊。那个厂家爱死你啦。。
说实话啊,就是 拆舵机 换电机 焊电路板的 功夫 都值 买几个好舵机的钱啦。

网友:
看到你这堆舵机,不知道勇士么言语来表达我对你的敬仰之情了....五体投地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