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个NAZA

楼主(2014-06-16):
手里有两个NAZA 一个V2 一个V1 ,一个WOOKONG

先说V1这套,伴我上百次起降安全生产,各种稳定!悬停杠杠的(以前发过视频),也就是冬天预热慢点,一直稳定也就没换NAZA2和悟空,折叠机架带着方便,4月份带着去新西兰转了一圈,GPS悬停漂移有些大,多次校准无明显好转(当时猜测GPS悬停是在北半球做的优化),其中有一次在tekapo湖边,400米外,出现方向异常, 发现iosd距离突然变成20米(也就是说起飞点位置跑了)···关闭航向锁定拉回来重新记录了返航点,之后在新西兰10余次起降均正常(除飘移外)

网友:
我总认为,这种东西从来没有百分之百,毕竟涉及到的东西太多。尤其是楼主总结到的出现意外的应急处置。所以我总是很谨慎、很小心。人头上、车辆上、水面上我从未敢飞。总之,找到原因就好;没有造成大的损失就好(特别是他人的人、车)!

网友A:
猜测起飞前飞控已被磁化,但飞控自己姿态矫正,起飞后磁化渐渐消失,飞控还按原来的程度矫正,直到磁化场强渐渐消失,姿态超出矫正范围,导致飞控认为斜着才是水平!

磁场只会影响罗盘,影响东南西北的方向。影响不了加速度计和陀螺仪,所以也影响不了水平判断。

网友:
汗。水平不受指南针罗盘影响吧

网友B:
地磁罗盘异常的情况下,仰俯姿态、横滚姿态、航向。。。全都受影响,除非整体拔出GPS模块。

网友:
没有百分百的安全啊

网友:
我车上有个指南针,在经过高铁 高压线 还有工厂附近都会发现这个指南针的指向完全错误~~~

网友C:
您好,
飞控出现遥控打舵延迟,自己偏移过大并无固定方向时,便需考虑是否已被干扰,遇不受控打舵延缓类似情况,建议直接切换手动模式进行飞行。 姿态模式下指南针也是有参与工作的。

phantom2 需要您联系我们技术:23556134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场只会影响罗盘,影响东南西北的方向。影响不了加速度计和陀螺仪,所以也影响不了水平判断。

磁场只会影响罗盘,影响东南西北的方向。影响不了加速度计和陀螺仪,所以也影响不了水平判断。

GPS、罗盘会参与飞控传感器判断,除非完全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
飞控出现遥控打舵延迟,自己偏移过大并无固定方向时,便需考虑是否已被干扰,遇不受控打舵延缓类似 ...

如果是遥控信号被干扰,那么即使手动也是被干扰的吧?

已加QQ··· 明天上班 交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遥控信号被干扰,那么即使手动也是被干扰的吧?

已加QQ··· 明天上班 交流···

技术支持指的干扰是地磁干扰,手动模式下是不受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支持指的干扰是地磁干扰,手动模式下是不受影响的。

切不讨论是否是完全地磁原因,考虑到今后规避措施,可否200来块大洋买个磁场高通测试计随身检测是否有必要呢?毕竟才一个电调的钱,对此类事故的避免能否起到关键性预判?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切不讨论是否是完全地磁原因,考虑到今后规避措施,可否200来块大洋买个磁场高通测试计随身检测是否有必 ...

无用。。。除非你的磁场测试器可以把数据叠加到图传OSD上,发现干扰就远离该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用。。。除非你的磁场测试器可以把数据叠加到图传OSD上,发现干扰就远离该区域。

肯定是要在起飞点检测,因为非人为干扰大多不是定向的,会在一定区域形成扩散式干扰。大多数像我这个级别大多是最远飞个2-3KM,如果有干扰飞场足以检测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磁场只会影响罗盘,影响东南西北的方向。影响不了加速度计和陀螺仪,所以也影响不了水平判断。

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大僵的我不晓得,但开源的PIX里面磁场绝对影响的姿态,不信的话自己去看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大僵的我不晓得,但开源的PIX里面磁场绝对影响的姿态,不信的话自己去看代 ...

大疆的也一样。。。已经N多起案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地磁罗盘异常的情况下,仰俯姿态、横滚姿态、航向。。。全都受影响,除非整体拔出GPS模块。

没错,大疆的姿态解算里面肯定是用了磁罗盘和GPS的数据以达到更高的精度,但对数据出错的解决还不够,一旦这两者任一个受到干扰,姿态解算都会出问题,角度增稳是无效的,除非切到手动,手动下只用了陀螺仪数据,这个一般出问题较少,多少能增加挽救机子的概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错,大疆的姿态解算里面肯定是用了磁罗盘和GPS的数据以达到更高的精度,但对数据出错的解决还不够,一 ...

奋发图强··练手动··可是 超视距时仍然没办法···

网友:
远离干扰,

网友F:
谁知道放飞之处有没有干扰,大疆的技术经常这样问模友,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