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有副翼调机问题

楼主(2014-06-16):
我的是450sport的机子 飞机 一起飞就狂打转 锁尾舵机是md933 新的  然后还往左飘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求指点  孔是kds7-ii

网友A:
看看陀螺仪修正方向是不是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陀螺仪修正方向是不是反了。

应该没有  我打尾舵机  都是正常的 左右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没有  我打尾舵机  都是正常的 左右都可以

修正方向和你这个打遥控杆没有关系,这个是陀螺仪的自动修正,反了就狂打转,正确的话,就锁住了。问一下,用的是什么陀螺?它有若干种安装方式,你再好好看看。

网友:
换个大点的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正方向和你这个打遥控杆没有关系,这个是陀螺仪的自动修正,反了就狂打转,正确的话,就锁住了。问一下 ...

哇 这么一说  我用的gt600的陀螺仪

楼主:
是md922  错了

网友:
陀螺儀修正方向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哇 这么一说  我用的gt600的陀螺仪

你这么试验,遥控开机,飞机上电,自检过后不碰遥控器,但是要确定陀螺仪处于锁尾模式,然后用手往右摆机尾,如果尾桨夹螺距加大,那就是修正正确,反之就是修正错误,你试试吧。然后再回帖告诉我。

网友B:
简单地看修正方向:手捏尾波箱往左移动滑套往右动,尾波箱往右移动滑套往左动,否则就反了
有副翼起飞往左飘是正常的,需要打副翼舵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地看修正方向:手捏尾波箱往左移动滑套往右动,尾波箱往右移动滑套往左动,否则就反了
有副翼起飞往左 ...

往左滑套向右 往右滑套向左 这个事正常的 但起飞之后就是打转 向左飘  我的是GT600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试验,遥控开机,飞机上电,自检过后不碰遥控器,但是要确定陀螺仪处于锁尾模式,然后用手往右摆机 ...

没碰控  怎么确定他是锁尾模式呢  我试了下 向右推机尾 滑套向左  向左推机尾 滑套向右 但起飞就是打转起飞 向左飘 GT600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往左滑套向右 往右滑套向左 这个事正常的 但起飞之后就是打转 向左飘  我的是GT600陀螺仪

是皮传吗,看看尾桨是不是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皮传吗,看看尾桨是不是反转了

是皮传 尾桨怎么转才是正确的呢

网友C:
你拿着机子左右晃动一下看看陀螺仪自己修正方向对吗。和打舵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拿着机子左右晃动一下看看陀螺仪自己修正方向对吗。和打舵没关系

对的

网友D:
你面向尾桨,转动大桨,尾桨是逆时针转是对的,否则是反的!也就是上后下前这样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面向尾桨,转动大桨,尾桨是逆时针转是对的,否则是反的!也就是上后下前这样转动。

这样是顺时针

反过来是逆时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是顺时针

反过来是逆时针

看来是对的。要慢慢排查,不行的话,你从接电开始到检测尾修正以及打方向舵的情况拍个视频让大家帮你看看,最好上个起飞打转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对的。要慢慢排查,不行的话,你从接电开始到检测尾修正以及打方向舵的情况拍个视频让大家帮你看看 ...

好吧  这几天拍个  炸就炸吧

网友:
是不是感度太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碰控  怎么确定他是锁尾模式呢  我试了下 向右推机尾 滑套向左  向左推机尾 滑套向右 但起飞就是打转起 ...

拍个视频吧,直观点,就能知道毛病在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皮传 尾桨怎么转才是正确的呢

尾桨应该逆时针转,还有尾桨也不可以装反。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dyRO2q3zWSKF-S2_Wg5y5YaJDNUR9xvO46B-E8PYHWXJeUhehsaQ5v36MEfvNWpjSWkBlZFJmk1py90ENkctrXXsjCHuECV_VOvvdEtlOC  看这个 我就是看这个装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