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DFC及FBL的差别

楼主(2014-06-16):
本人最近入了架2手450,是DFC的
不过后来爬文大家好像比较推荐FBL
想知道差别在哪?
需要入手一个来试试吗?
价格大约多少

网友A:
150左右一个头。DFC炸鸡对舵机损失比较大 但是动作更加直接 灵敏 FBL炸鸡损失小

网友B:
DFC炸鸡成本高一些 但是修起来简单以下  FBL拉杆比较多一点

DFC动作比较直接,没有拖泥带水,FBL相对慢一些。

新手飞其实都一样,关键是练好模拟器。

希望可以帮助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左右一个头。DFC炸鸡对舵机损失比较大 但是动作更加直接 灵敏 FBL炸鸡损失小

谢谢你的回复
我会考虑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FC炸鸡成本高一些 但是修起来简单以下  FBL拉杆比较多一点

DFC动作比较直接,没有拖泥带水,FBL相对慢 ...

嗯,我都在家练小机跟模拟器
所以现在450还没炸过
不过还不太习惯450的舵量,有点灵敏
已经调了精确了

网友C:
补充一点,DFC大桨支臂和拉臂是轴承连接的,飞行过程中轴承会卡,而FBL是球头连接,球头是万向的,所以做动做比较精准,而DFC不行,动做的精活跟大桨两个头的中心距离有关系,尺寸越小,动做越灵活,尺寸越大,动做慢,但是稳定性相对好些

网友:
一个灵活,一个稳定。自旋翻在fbl做惯了,再用dfc的鸡做,会有速度变很快的感觉。这是我模拟器的感觉,就算我说的不对,不要喷我好吗?

网友:
我喜欢简洁,所以我更喜欢DFC,飞起来也不错。炸鸡么,尽量少炸呗~不能因噎废食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补充一点,DFC大桨支臂和拉臂是轴承连接的,飞行过程中轴承会卡,而FBL是球头连接,球头是万向的,所以做动 ...

DFC用轴承应该更顺,怎么会卡呢?传统结构的相位器问题会更大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DFC用轴承应该更顺,怎么会卡呢?传统结构的相位器问题会更大吧

飞行过程中横轴和主轴并不是垂直的,而是有角度的,有角度轴承都会卡,而FBL是球头连接,有角度也一样顺滑

网友:
DFC有无法克服的结构缺陷。。。

网友:
DFC和FBL在不断的争论中共存了很久了,都是不错的旋翼头。DFC主轴比FBL要短一些,桨夹臂也短些,感觉3D更灵活,但飞航线还是FBL更舒服

网友:
450机子 有易碎臂  用DFC 其实成本也不高了。

网友:
我感觉都差不多呢

网友:
dfc应该是js设计的,fbl应该是玩家设计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飞行过程中横轴和主轴并不是垂直的,而是有角度的,有角度轴承都会卡,而FBL是球头连接,有角度也一样顺 ...

不太明白你说的,DFC并没有可以活动的横轴呀,都是固定的。我感觉比FBL坚固和可靠多了。另外为什么有角度轴承就会变卡?只有坏掉的轴承才会卡呀,最多就是影响点寿命罢了,反正多少个起落也是要换轴承的嘛

网友(2014-07-29):
DFC拉臂容易疲劳损坏,不耐用,这个在网上收索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行过程中横轴和主轴并不是垂直的,而是有角度的,有角度轴承都会卡,而FBL是球头连接,有角度也一样顺 ...

听说dfc基本都是硬胶圈,应该不会发生横主轴不垂直的事吧?

网友(2014-09-06):
两种结构各有千秋。这个要根据个人喜好。DFC动作干净利索,不拖泥带水,但对舵机力量要求较高。FBL动作平稳,有连杆传递扭矩较大,强度较高。

网友(2014-12-09):
引用 网友D:
不太明白你说的,DFC并没有可以活动的横轴呀,都是固定的。我感觉比FBL坚固和可靠多了。另外为什么有角度 ...

这个旋翼头是什么牌子的?好有个性啊,在哪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