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电调配2520的进角与频率的选择

楼主(2014-06-16):
统计下各位用V3配2520的模友们进角和频率是怎么设置的
我之前按照V3新固件的官方推荐,选了进角12频率32,用曲线飞很好,但是一开定速就金鱼尾
后来把进角提高到了15,金鱼尾没了,但是感觉有点掉转,大幅度变螺距尾巴就偏,而且电调和电机很烫,根本不能用手摸
现在想试下其他的进角和频率,不知道按照2520官方推荐的5和8会怎么样

网友A:
V3不知道·  我用铂金40A  所有近角都试了  都烫

网友A:
引用 网友A:
V3不知道·  我用铂金40A  所有近角都试了  都烫

但是没用定速·      蝎子2520就是这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没用定速·      蝎子2520就是这奇葩

凤凰50A配2520会好一点吗?

网友B:
飞2520都要掉转,我只能说是你手法的问题了,这个电机是这个级别飞机当中最猛的电机了。。。。。。。另外你可以调整总距补偿到30-35,看看尾巴还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2520都要掉转,我只能说是你手法的问题了,这个电机是这个级别飞机当中最猛的电机了。。。。。。。另 ...

你用的什么电调?进角和频率设的多少?

网友:
V3 +2520  15和32的设置,曲线60,13T原装齿,足够飞。。。飞行视频。。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42995&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