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搁了二年半的DSX7,坏了.

楼主(2014-06-16):
二年半期间,让老婆定期开机放电,充电.回国后,用余电飞了十几个起落450,直到低电报警,重新充足电后,开机就悲剧了.电压指示不断从9V到满电之间跳跃, 高频头无交流声. 无法对频,无发射.
模拟器正常,开机后显示,设定都正常. 没有遥控电路经验,不知如何下手.  加之型号也老了, 不知道哪里可以修. 还有点舍不多, 当年自己换了全轴承,家里有N多AR6100E接收.
现在有啥新控, 可以兼容这些接收?

网友A:
9V到满电之间跳跃,先换电试试。或是和供电有关的线路故障

网友:
可以用dx系列的控  dx18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9V到满电之间跳跃,先换电试试。或是和供电有关的线路故障

多谢回复, 换了3S LIFE, 稳定了, 但还是没发射. 然后开关机几次, 再换上原厂电,也稳定了. 依旧没发射, 量了一下高频头的供电电路, 红黑线, 只有2.5V.估计是供电部分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 换了3S LIFE, 稳定了, 但还是没发射. 然后开关机几次, 再换上原厂电,也稳定了. 依旧没发射, 量 ...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估计可以联系青岛JR维修。
如果不行,尝试联系北美HH维修(外壳是JR的,板子,高频头是Spektrum的)
现在可以兼容AR系列接收机的只有Spektrum的DX系列遥控器和JR的旧款DSM2亚太版,北美版(现已停产)。
JR的全新XG系列,DMSS不兼容DSM2

网友:
转发网友的话1:“广州有家专门修控的,也卖模型配件,淘宝输入《航模维修及配件》就可找到”;2:“dsx7发射模块损坏的朋友你的dsx7有救啦!小试了一下飞梦的2.4GV3版改装套件,初步认定可以替换DSX7发射模块损坏保修难问题”,以上2条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JR现在搞活动,优惠400-800yuan。上官网看。

网友:
电器产品发久了不用会莫名其妙的坏的

网友(2014-08-11):
自己先打开看看有没有鼓包的电容什么的,买同型号的换上试试,说不定能起死回生。

网友:
正常情况下DSX7的高频头是要有声音的吗?

网友:
不懂这个知识。还是需要咨询专业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