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能否调整到导出视频有声音的选项的呢

楼主(2014-06-16):
v+为什么导出到电脑会没有声音的呢?v我没试过的呢,v会这样子的么?

网友A:
楼主,你好!PHANTOM 2 VISION +相机拍摄视频目前硬件上不支持声音录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PHANTOM 2 VISION +相机拍摄视频目前硬件上不支持声音录制。

那vision呢?vision是正常的有声音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vision呢?vision是正常的有声音的吧

楼主,你好!PHANTOM 2VISON 硬件上也不支持 视频声音录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PHANTOM 2VISON 硬件上也不支持 视频声音录制。

啊,!!!好吧!!!!我还是买v+的了

网友:
聲音沒用的...只能錄到旋槳的聲音什麼都聽不到的...風大的話可能會有風聲

网友:
聲音沒用

网友:
也不是完全没用,可以用着地面录像的呀。另外,没有声音总感觉少了点什么。

网友B:
誰說聲音沒用可以聽到!電機運轉狀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誰說聲音沒用可以聽到!電機運轉狀況!

就是找一借口 省下点成本

网友:
vision系列是一体机,那个镜头又不能拆下来单独用,所以个人感觉不设计拾音设备也是可以理解的,首先是节约成本,其次可以减轻起飞重量(虽说减重效果有限,但能少1克是1克),第三是可以节约存储空间。从使用的角度讲,我每次编辑视频时听着电机声确实挺烦的,还得删除音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