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越450电调和接收的位置

楼主(2014-06-16):
安装飞越450电装时难住了,不知道如何布线?用的好赢40A的电调,华科尔rx1002的接收,请教各位DX,电调和接收放在机机的什么位置。或者给个布线图,或者把自己觉得好的方法分享一下。谢谢了最好详细点,有照片有说明。。。。嘿嘿,谢谢了

网友:
什么机型

网友:
电调硬塞进电池托板下面,接受机我换成rx601放在大齿盘下方了,不知道会不会有啥问题·····

网友:
淘宝上搜RTF套机看看即可

网友:
大齿下边那个小隔板不要了,电调就放到电池舱下边,角度随意,只要不会碰到电机就行扎带固定好

网友A:
RX1002接收天线不展开没事么? 是不是影响遥控距离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X1002接收天线不展开没事么? 是不是影响遥控距离啊?

这是别人的图,我的布置方法跟他一样,天线是需要展开的,这张图上天线的布置是不对的

我把一根天线用热缩管保护之后贴在尾撑上,另外一根天线贴在脚架上垂下来,飞起来时候两根天线就成互相垂直角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别人的图,我的布置方法跟他一样,天线是需要展开的,这张图上天线的布置是不对的

我把一根天线用 ...

哦 谢谢啊!有图更好了

网友:
天线放置这个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