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云台,有没有谁遇到我这种情况~~~~~

楼主(2014-06-16):
精灵2+H3-3D云台装狗3,通电后轻轻托起云台底部(狗3底部),或者放在草地上,草顶住云台底部,云台电机就会发出“嗡嗡”声,还有手拿精灵机身向左倾斜40度角,云台电机也会发出“嗡嗡”声。飞行时没有任何问题。求解。

网友A:
起飞前云台要静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前云台要静止。

这个我知道

网友B:
电机恢复角度的例句是非常小的,放在草上顶住是因为草的力使相机偏转,而云台又检测到偏转,一直在修复想使相机恢复到初始位置,所以会发出嗡嗡的声音,倾斜40度可能是达到了云台修正的极限,云台也是一直在修正,但是电机的力矩不够就无法修正回来,这个时候的电机电流时偏大的,长时间处于这种状态可能会烧坏控制板上的mos管,比较危险,置于到了40度就修正不回去,有可能是云台供电电压偏低了,lz最好仔细检查下。像精灵这种起落架较低的,起飞时最好放在平地尽量避免云台接地。

网友:
4楼正解。属于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恢复角度的例句是非常小的,放在草上顶住是因为草的力使相机偏转,而云台又检测到偏转,一直在修复想使 ...

谢谢你的回复。其实云台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就是倾斜40度相机也是稳稳的,很正。只是电机会嗡嗡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