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求助,M2,12.9级的内六角螺丝能承受多大拉力?

楼主(2014-06-16):
请问各位大神,M2,12.9级的内六角螺丝能承受多大拉力?

网友A:
去当地金属材料实验室可以得到准确数据。

网友B:
一般的螺栓是用"X.Y"表示强度的,
X*100=此螺栓的抗拉强度,
X*100*(Y/10)=此螺栓的屈服强度
(因为按标识规定:屈服强度/抗拉强度=Y/10)
===============
如12.9级
则此螺栓的
抗拉强度为:1200MPa
屈服强度为:1200*9/10=1080MPa

网友C:
干什么用?这么小的直径?又要这样的高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