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的蓝灯常亮的话,GPS有几颗星。

楼主(2014-06-16):
如题,当APM的蓝灯常亮的时候,GPS搜到的星数有几颗。是不是就一定能满足定点飞行。或是能说明GPS信号就一定是正常的。因为本人没有数传也没有
图传
所以没有办法看到GPS信号强度,只能依靠这个指示灯了。

网友A:
可以定点了

网友B:
预设6颗,讯号不佳就10颗都锁不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6颗
应该是4颗吧,不清楚能否设置,但是按照GPS计算定位的方程是只需要4颗就可以定位了,而且我的也是显示4颗卫星蓝灯就长亮了

网友E:
5颗以上应该。 但是蓝灯常亮了就可以定点了。

网友F:
6颗都别偿试定位,你会后悔的,精度5米左右,还没定高来得稳

网友G:
4 颗。你可以装led,可以得知gps的状态,gps在飘的时候有提示的。

网友H:
我也和楼主一样!只看蓝灯常亮就起飞!
我也研究过这问题,蓝灯常亮的时候,我连电脑地面站显示只有4颗!但已经成功定位了!gps默认6颗星都可以改的!
蓝灯常亮我直接飞的!!

网友I:
如果你用3.2版本,可以尝试在Loit模式下解锁,如果能解锁成功,说明HDOP<2。
我设置了解锁后,电机慢转。只要电机能转起来,说明GPS信号非常好。

楼主:
哦,谢谢各位大侠了这样我心里就有普了,我估计我的gps蓝亮长亮时卫星可能只有4颗因为我常飞的两个地方一个搜星时间长定点误差大目测4米左右还经常没信号,另一个地方搜星快定点就很稳,误差2米左右。

网友J:
蓝灯亮了就可以定点,只要你飞机的PID调好了,就不会飘,定点定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