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的高潮——凤凰固定翼屡炸屡飞日

楼主(2014-06-16):
      这个凤凰机今天飞了十几次,次次炸,但一次比一次飞得久,我撞了一回电线和墙载了三次地,我朋友载了七八回,一次差点撞着我一次差点撞他自己,最后一次录了像,就是技术还不够飞的时间短,一分多的高潮就直接谷底。感觉这个机机不太好飞,无风的情况下,油门不能松,松就要失速,同时升舵打到底一下就翘机头,低于四分之三升舵又掉高,只能看见抬头多了就降点;要不然翻过了只能继续打升舵来个360度后空翻再平飞,其次感觉副翼小了,打多了容易侧摔,打一半反应迟缓只能不停地调整。最后感觉翅膀负载不够,电池放前头容易载地,放在中间好点。

现场修补

买了哥俩好,准备把电机座粘上明天继续飞,看还能坚持多久,有没有必要加个飞控增稳来飞呢??会不会好点啊

网友:
这可炸的很了~~~~~~~~~

网友A:
解放军叔叔好欢乐啊,建议再练练模拟器,这种飞机很好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放军叔叔好欢乐啊,建议再练练模拟器,这种飞机很好飞的

方向感有待加强,操作反应还不熟啊,明天修复了继续

网友B:
要注意网上保密规定啊!!!

网友:
不炸不成材,继续努力

网友C:
感觉动力不够,什么电机,如果是1800的话可以上7060看看,说实在楼主这个浆后推 我飞就没爽过,飞起来那个纠结呀

网友:
呵呵   看来没练模拟器

网友:
同志你这纯属技术不到家。

网友D:
每句话都说明了楼主是新手还没练过模拟器
这已经是最好飞的飞机之一了

还有个原因,楼主那地方太小,飞起来得不停的打舵,加上舵量又不熟,很容易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句话都说明了楼主是新手还没练过模拟器
这已经是最好飞的飞机之一了

模拟机飞过,降落没问题的,应该还是不够熟

网友:
鉴定完毕   模拟器没有练习    动力有问题  重心需要调整   拉升降明显过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注意网上保密规定啊!!!

地方武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动力不够,什么电机,如果是1800的话可以上7060看看,说实在楼主这个浆后推 我飞就没爽过,飞起来那个 ...

2212  2200KV的五寸桨

网友:
我也飞这机,十个起降就没见炸过。建议换台遥控,至少是天7之类的(舵量太大),再好好练练模拟器。

网友:
这头 肿么了

网友:
看贴是一种收获,跟贴是一种友谊,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E:
这飞机我飞了两年了!你那控我也用过了!相信第一你没什么好好练习模拟器!别怪这飞机不好飞!第二你的控使用了大舵角!第三转向太急,动作幅度过大!既然说把升降舵拉到底!你不失速才叫奇怪了!这飞机虽然也能打筋斗!但是你是原装的话需要高度俯冲加速后!不过我那架经过改装后性能就提升非常多!可以在起飞的时候接近60度急爬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飞机我飞了两年了!你那控我也用过了!相信第一你没什么好好练习模拟器!别怪这飞机不好飞!第二你的控使 ...

怎样用小舵角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样用小舵角呀
你那个控是简易控!应该是在右手上面有一个银白金属色小键!是大小舵转换键!一键转换!

网友F:
加油啊!你们还有解放鱼岛的任务

网友G:
是的 这是超级好飞的飞机

网友H:
还是多玩玩模拟器吧,舵感很重要

网友F:
看你的叙述重心再调整一下,在空中滑翔时平稳是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