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1 280 强行起飞 满载而归

楼主(2014-06-16):
第N次飞这架飞机,改装了三轴,即使大风天气也照飞不误。
地上试车时发现副翼打到极限时,如果3轴补偿也在动作,舵机会锁死,感觉是哪里有卡住的样子,但是中间行程正常。
急着把最后两块电池飞完,就临时改小了一点副翼的满行程,开始飞行。

第一块顺利飞完。在飞第二块时,兴致一来做了几次爬升滚转的动作。待改出时忽然发现副翼不起作用了。。。

结果,

头断了,赶紧找,把四散的几块泡沫都找了回来,拼一下,貌似还全

翅膀脱臼,而且这边机身有断裂

这边的机身则彻底开裂了

满载而归

网友:
这个修一修又可以满血复活了

网友:
装飞控还怎么玩

网友A:
固定翼就不要飞控了吧?毁手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就不要飞控了吧?毁手感啊

呵呵,这个其实是完全的误解。
简单地说固定翼的三轴和直升机的三轴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地平线的三轴飞机已经充分证明了三轴在固定翼上能做到稳和灵的完美结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个其实是完全的误解。
简单地说固定翼的三轴和直升机的三轴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地平线的三轴飞 ...

不是说装了陀螺仪不好飞,而是说,固定翼不用陀螺仪也可以飞的好好的,加了陀螺仪是会简化操作,降低炸鸡风险,可是那种纯手动的乐趣和精确操作的锻炼是陀螺仪无法给你的。而且增加了飞机的重量和复杂性,对于新手来说,更会产生依赖。总之,个人见解,不推荐

网友:
同是P51的,学习了

网友:
炸了,同情。

网友:
这个P51貌似绝版了。。。

网友:
慰问编队战友……

网友:
满载而归可怜的机机

网友:
喜闻乐见

网友:
学习了,我也有一架一样的,在飞猫处买的,选的红色的,这机机很漂亮!而且全可拆装,还没敢飞它,在先拿自制的P51练手。

网友:
在飞第二块时,兴致一来做了几次爬升滚转的动作。待改出时忽然发现副翼不起作用了。。。

是机械故障,还是电子方面出的问题?

网友:
这是什么满载而归吗...

网友:
粘粘还可以的

网友:
我就想问下。。。这280是啥意思?还有,这飞机现在还能买么?在哪能买?

网友:
在地平线官方店有卖  国内没卖过

网友:
灰机太小,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