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的,我来了,留下几张图,然后,轻轻的睡觉去了

楼主(2014-06-16):
我很负责任的说,哑光和亮光的碳纤维是有区别的

为什么有点歪?

升降舵机可以这么布线的,好看吗?,我是不会告诉你我抄袭的谁

走了一个蝎子,又来了一个蝎子,为什么我的jj总是装不下一个别的呢?
电机后方侧板收的倾斜角度,是不是很欢喜呢?

哈哈,为某型号电调30毫米宽度8毫米高度,特意放宽了这个位置

侧面看,有喜感吗?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意识到fbl旋翼头的高度是多么的高了吧。
我要降低这个高度,但是还是fbl

看我菊花,是不是很多刺

这张感觉照的还不错

凑活啦,你有没有密集恐惧症??

最后一定要说的就是,哑光的真的不一样

这个角度才看哑光,顺便忘了提了陀螺仪的位置了。。。。

pro的经典设计,我是改不出什么新花样了,但是经典就是经典,我只能说我屌丝没见过好飞机而已。。

只是小改而已,心情一下罢了

楼主:
沙发不留,少两张图,无所谓啦~~
顺便广告一下,谁赶紧把我在二手区的那个spedix侧板买了

网友A:
我好像没看见尾舵机,不好卡到尾管上吧

网友:
不错,感觉可以,

网友:
我还没有看到电池怎么绑!

网友:
楼主下次发个全套的 电调 电池 接收都弄上

网友:
改装的很到位!

网友B:
ES9256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C:
LZ啊,不是我迷信,尽管是模型,引用这句诗还是小心为妙。徐志摩写了《再别康桥》不久,就连同他乘坐的飞机“作别西天的云彩”了。

网友:
輕輕的炸、輕輕的修、輕輕的米!

网友D:
侧板是楼主自己做的吗

网友E:
改的不错,走线也讲究,留张图片保存

网友:
炸了照样一堆破烂……不喜欢文字游戏

网友F:
陀螺仪位置不错,但是如果放的是K8的话就不好插线了,尾舵机估计放尾管了,电调看到线愣是没看到在哪个位置,如果没猜错就是在电池板下面了,然后外面两条板子加固~

网友G:
我看你接收机放哪

网友H:
MB放这个位置的话。。可就不方便调试了。。。

另外。为什么没有上SPEDIX那个尾舵在一侧侧板上的那个侧板呢。。。

网友I:
装完了再去睡!楼主不要犯众怒

网友J:
引用 楼主:
沙发不留,少两张图,无所谓啦~~
顺便广告一下,谁赶紧把我在二手区的那个spedix侧板买了

一直想坐你的沙发,下次先通知一下,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没看见尾舵机,不好卡到尾管上吧

你知道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9256用起来怎么样?

这个价位来说,非常高的性价比,值得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啊,不是我迷信,尽管是模型,引用这句诗还是小心为妙。徐志摩写了《再别康桥》不久,就连同他乘坐的飞机 ...

徐志摩在走之前睡过3个软妹子,我一个都没睡过,所以,所以,飞机应该不会那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侧板是楼主自己做的吗

对啊,1.5mm的哑光碳纤维,可惜几个孔位差了不到1mm左右,有些紧,都怪自己没仔细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的不错,走线也讲究,留张图片保存

荣幸之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陀螺仪位置不错,但是如果放的是K8的话就不好插线了,尾舵机估计放尾管了,电调看到线愣是没看到在哪个位置 ...

对的,那个地方全部被雕空了,就是因为电调太宽,外面加碳板就是加固的,k8确实不好插线,不过我见过90度的usb接口,如果是sk540或者ebar 2的话,这样的陀螺就很好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看你接收机放哪

我会震惊你的,陀螺已经和接受合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MB放这个位置的话。。可就不方便调试了。。。

另外。为什么没有上SPEDIX那个尾舵在一侧侧板上的那个 ...

那个侧板,看着像是很好的样子,依然很麻烦。
一点愚见:亚拓450pro的尾舵机安装确实很好看,重心集中,但是呢,调尾巴的时候就是噩梦。拉杆的球头扣拆装很麻烦的,每次拆卸和安装都要拆下一大堆东西来,特别是当用了碳纤拉杆之后
spedix的位置一部分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还有会有的,怎么装舵机,然后安装拉杆呢?依然是很痛苦的,但是美观。
你仔细对比spedix的侧板,左右是不对称的,如果一侧断裂,就要整套更换,而且迷你舵机那么长,一个小炸,就有可能碰到锁尾舵机。
x3的尾舵机是倾斜的,这样延伸最长的那个边远离了地面,就好了很多。
其实spedix还是很好的侧板,唯一的,也是最讨厌的一点就是,总是没货,而且侧板是按照老的450pro设计的,就是升降舵机的位置
一点愚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装完了再去睡!楼主不要犯众怒

可是,可是,,我就真的只装了这么点啊~~,没得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直想坐你的沙发,下次先通知一下,好不?

老大发话了,下次我只占二楼,别的都不抢,可以么~~

网友:
这机 很新, 要拿出去炸炸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老大发话了,下次我只占二楼,别的都不抢,可以么~~

有点糊涂,二楼和沙发何区别?

小心没收你那漂亮的机,把地址给我。。。。。。。。。。。。

爽飞,爽炸。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点糊涂,二楼和沙发何区别?

小心没收你那漂亮的机,把地址给我。。。。。。。。。。。。{: ...

你会知道2楼和沙发的区别的,哈哈

网友:
孙悟空 到此一游!

网友K:
轻轻的留下了美图,但愿这不只是最美的回忆,哈哈哈